关于LM386检波的问题,大家帮分析分析

楼主(2017-09-12):
如下图的LM386收音机,它可以检波这个道是知道,可是它是怎么滤除检波后的高频载波的呢,没看到这个电容,一般二极管检波后都会有一个高频载波滤波电容,可LM386下面的电路里怎么没有这个电容呢。大家帮分析分析。
另:小信号可以检波,那么LM386可不可以用于调幅大信号检波呢?

网友:
一宜放大到最后, 由喇叭滤波.

楼主:
难道是那个0.047电容?那LM386不就成了高频半波放大器了?直接输出高频半波后滤波,无低频放大,这样理解不知道对不对?大家帮分析分析

网友:
本来就是个音频放大器,频响就那么窄,高频分量进去也在里面自杀了。

网友:
简单实用,使用方便,直放式单片收音机,值得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难道是那个0.047电容?那LM386不就成了高频半波放大器了?直接输出高频半波后滤波,无低频放大,这样理解不 ...

是的,唯—合理解释

网友A:
lm386本来就是大信号检波,但检波灵敏度也可调整,

网友:
此电路恰恰是大信号才会有检波效果!输入幅度大到超过输入级三极管的线性区域才有检波功能。幅度较小(如几十毫伏)的信号将是正负半周被均匀放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lm386本来就是大信号检波,但检波灵敏度也可调整,

谢谢大孔兄的解答,关于LM386检波收音机的电路和检波灵敏度可调的电路现在理解了,谢谢各位!可是现在还有一个问题还没搞明白,大家再帮分析分析:与LM386的3脚的输入端PNP管为例,按我的理解,用三极管检波的话,三极管的偏流必须调得很小,使三极管在截止区偏上一点微导通工作状态。这样才能切掉正半周信号(针对PNP型来说)达到检波的目的,那么问题来了,386在用于音频(如手机音乐)大信号输入的时候为什么正半波没有被切掉,放出来的音乐也没见得失真,难道386不是这样检波的?不解?难道3脚的PNP直流静态工作点会变。但是静态工作点还在截止区不提高到线性放大区的话,正半周音频信号又过不去呀!可能是我分析有误,所学知识不够,没能搞明白。还请大家说说我上面表述内容可能存在不正确的地方和大家的分析理解,在下不才!还请各位仁兄指点一下。(用于音频放大时,和用于检波时的两种情况,我理解应该不能时同兼容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孔兄的解答,关于LM386检波收音机的电路和检波灵敏度可调的电路现在理解了,谢谢各位!可是现在 ...

LM386的增益有46db(200倍),  你计算一下你要输入多大的信号才能输出0.5W的功率??

网友:
有些采用此类输入的运放甚至允许输入端低至-0.5v,用于音频不会切峰
高频时能检波的主因是输入级的频响不够,输入级放大倍数在高频时本身已经大幅下降,与输入级工作状态不佳共同作用才能实现检波,

网友:
非线性器件利用非线性也能对AM检波(解调) . 已调AM信号 f0+fd 和 f0-fd 经过非线性器件会解调出f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