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开电脑提示按F1

楼主(2017-09-12):
每次开电脑都提示按FI,纽扣3付电池换完也不行。原电池没电了。请朋友帮忙。谢谢

网友A:
换电池,换完电池修改电脑日期 年,月,日。

网友B:
换完电池要改时间和日期的,再不行就恢复一下出厂设置

网友C:
FI是自检不过,大多是主板没有发现软驱,通过开机按 del 键,修改主板设置,使系统启动时不对软驱自检

网友C:
和主板电池没有关系,如果修改时间,电脑再次重启后,时间不对,那么才考虑换主板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C:
和主板电池没有关系,如果修改时间,电脑再次重启后,时间不对,那么才考虑换主板电池

主板电池该换了没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FI是自检不过,大多是主板没有发现软驱,通过开机按 del 键,修改主板设置,使系统启动时不对软驱自检

看起来是系统问题,重装一下差不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和主板电池没有关系,如果修改时间,电脑再次重启后,时间不对,那么才考虑换主板电池

拆下来是没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完电池要改时间和日期的,再不行就恢复一下出厂设置

跟领导想法一样。试试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电池,换完电池修改电脑日期 年,月,日。

是不对,试试,谢谢领导、

网友D:
问题解决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问题解决了吗?

没有,朋友。

楼主:
你说主板那。吓人。

网友E:
恢复一下CMOS设置

楼主:
真不会。从装系统行吗。

网友F:
开机后按DEL键进入CMOS设置

网友:
更新BLOS试试吧

网友G:
硬件改变,按F1继续启动,不影响使用,一般是主板电池没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开机后按DEL键进入CMOS设置

是按F1前还是按F1后、

楼主:
引用 网友G:
硬件改变,按F1继续启动,不影响使用,一般是主板电池没电了

电池换新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些要是都无效,那就是主板COMS电路坏了

换主板吗。

网友I:
bios放电,换电池,设置好,还不行吗?
是品牌机吧

网友G:
换新的以后,打开bios设置,把没有的硬件关掉,一般是软驱。老主板是默认软驱启动的,找不到软驱,就会提示F1。

楼主:
引用 网友I:
bios放电,换电池,设置好,还不行吗?
是品牌机吧

戴尔机。。。

楼主:
引用 网友G:
换新的以后,打开bios设置,把没有的硬件关掉,一般是软驱。老主板是默认软驱启动的,找不到软驱,就会 ...

有可能,等孩子回了叫他们看看。

网友:
提示F1一般是系统自检的时候有错误才会有提示,虽然有些错误并不影响使用,你可以试一下BIOS里有个载入最佳设入值,或者把有提示错误后F1提示的那项关掉就可以了

还有,有些电池底座金属接片氧化导致不导电也会保存不了修改,只需要刮一下金属接片就行,一般会出现在品牌机上

网友J:
我觉得应该是BOIS设置成了软驱启动,重新设置一下就好了。

补充内容 (2017-9-15 10:25):
是BIOSBIOSBIOSBIOS

楼主:
引用 网友H:
要是配置能够满足使用,换主板是可以考虑的,二手主板一般在百元上下

大动干戈了吧,楼上意见可取。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觉得应该是BOIS设置成了软驱启动,重新设置一下就好了。

想尝试。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觉得应该是BOIS设置成了软驱启动,重新设置一下就好了。

是BIOSBIOSBIOSBIOS

网友K:
BIOS选项有关闭“F1”选项,仔细找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K:
BIOS选项有关闭“F1”选项,仔细找找吧。

谢谢朋友 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L:
您把出现F1的那个页面拍个照发上来大家看看就知道怎么回事了

好的,即可办。

网友:
进bios里找到有一项设置  wait for “F1“  那个选项选择disable关闭就行了

网友M:
不要瞎折腾,重装系统一切都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提示软驱找不到
这是CMOS掉电复位了

好的。步骤照相了,明天尝试,谢谢。

网友N:
设置里面把软驱关闭。

楼主:
引用 网友M:
不要瞎折腾,重装系统一切都解决了。

可能装过,涛声依旧。谢谢领导。

楼主:
引用 网友N:
设置里面把软驱关闭。

是了,头像整的心猿意马。。开车就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照片上第一行字的意思是软盘驱动器找不到,以前的电脑很多主板是有软驱这个设置的。主板BISO因电池没电会恢 ...

欧了明天试。谢谢。

网友:
硬件自检没通吧,可以关掉非致命自检报错.

楼主:
引用 网友L:
提示软驱找不到
这是CMOS掉电复位了

未见哪项。

网友M:
引用 楼主:
可能装过,涛声依旧。谢谢领导。

我的电脑就是重装了系统一切【毛病】都没有了。电脑毛病多多:电源  主板......

网友:
要改主板BIOS

网友O:
电池没电主板设置好的参数保存不了,已经初始化了,换电池后也要重新设置一下。一般是把软驱关掉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O:
电池没电主板设置好的参数保存不了,已经初始化了,换电池后也要重新设置一下。一般是把软驱关掉就可以了。

谢谢朋友们,按十三的办好了。

楼主:
回复正常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M:
我的电脑就是重装了系统一切【毛病】都没有了。电脑毛病多多:电源  主板......

向领导汇报,按十三的办好了。开机正常矿坛有能人。况且几次电话指导,好样的。矿坛有这样的朋友。要以此为荣。

网友P:
可能是主板没电了 我有相同的经历

网友Q:
确实,主板换下那个纽扣电池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Q:
确实,主板换下那个纽扣电池就行了

解决了谢谢朋友换完电池设置的动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P:
可能是主板没电了 我有相同的经历

是的换完电池的设置,可能你那是新板的。不用。谢谢

网友R:
进主板BIOS设置里边选取最优化设置保存重启看能不能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R:
进主板BIOS设置里边选取最优化设置保存重启看能不能解决

好了, 谢谢。

网友S:
电池 没电 了 换 一块

楼主:
引用 网友S:
电池 没电 了 换 一块

完事了,谢谢。

网友T:
我公司有台惠普的商用机,快拆挡板的报警按钮松,也是每次开机都要按f1

网友U(2017-10-20):
我也碰到过一块这样的主板。。每次都按,烦得很啊

楼主:
引用 网友T:
我公司有台惠普的商用机,快拆挡板的报警按钮松,也是每次开机都要按f1

那啥公司,小学生的电脑问题都结决不了。流动商贩都用微信结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恢复一下CMOS设置

完事了,已决绝。

楼主:
引用 网友U:
我也碰到过一块这样的主板。。每次都按,烦得很啊

难不倒年轻人。

网友T:
引用 楼主:
那啥公司,小学生的电脑问题都结决不了。流动商贩都用微信结账了。

电商 懒得搞啊 直接换新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T:
电商 懒得搞啊 直接换新机了

哈哈开玩笑。

网友V:
大家说的对,主板电池没电了,

网友W:
换了电池后还是要提示那重点怀疑主板

网友X:
日期要改过来,也许别的地方也有必须设置的地方你没有设置,比如没有软驱开启了软驱自检等。

楼主:
引用 网友X:
日期要改过来,也许别的地方也有必须设置的地方你没有设置,比如没有软驱开启了软驱自检等。

改了故障排出,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W:
换了电池后还是要提示那重点怀疑主板

是的下次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V:
大家说的对,主板电池没电了,

换多了出的毛病,设置好了。

网友Y:
我一个老爷机也是一样毛病,但是我的是主板故障了,换电池都没用,只要主机电源一断开就得F1的干活。其实手里有很多主板,只是太懒了不愿意去换。(搞不好还要做系统)

网友(2017-11-26):
我的也一样

网友Z:
主板电池没电,换好后进入BIOS正确设置或者加载出厂最优化的缺省值,一般就会好。如果是其它小问题也可以关闭显示F1。只有换新电池后,不久又没电才能说明主板有问题,别误导大家。

网友AA:
我电脑也是这样 先换个电池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A:
我电脑也是这样 先换个电池试试

好了涛声依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B:
http://wenda.so.com/q/1361562469068861

谢谢朋友给的链接,好人呐。故障排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Z:
主板电池没电,换好后进入BIOS正确设置或者加载出厂最优化的缺省值,一般就会好。如果是其它小问题也可以关 ...

水平不一,诊断角度不同, 故障已排除,谢谢

楼主:
找大家说的办。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Y:
我一个老爷机也是一样毛病,但是我的是主板故障了,换电池都没用,只要主机电源一断开就得F1的干活。其实手 ...

谢谢关注。

网友AC:
十三麻子热心会员,点赞

网友AD:
换上的电池要有电压,随后再进Bios调整后保存

网友AE:
引用 网友M:
不要瞎折腾,重装系统一切都解决了。

跟系统没有关系,这是BIOS引导提示错误,还没到启动系统那步。

网友AF:
换好电池,还要设置启动,如何没有软驱,设置硬盘启动,还要设置正确的时间

网友AG:
十三是个好同志 这种电脑较早了 现在都是中文的bios了 一般调整这一项是让软驱不自检 启动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G:
十三是个好同志 这种电脑较早了 现在都是中文的bios了 一般调整这一项是让软驱不自检 启动块

谢谢行家里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F:
换好电池,还要设置启动,如何没有软驱,设置硬盘启动,还要设置正确的时间

是那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E:
跟系统没有关系,这是BIOS引导提示错误,还没到启动系统那步。

对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D:
换上的电池要有电压,随后再进Bios调整后保存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C:
十三麻子热心会员,点赞

谢谢有时找他。

网友AH:
进去BIOS,选着最优化设置,F10保存,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H:
进去BIOS,选着最优化设置,F10保存,试试。

我谢谢专家。在有事找你。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谢谢专家。在有事找你。哈哈

没事没事。。

网友:
装个时间软件吧  开机自动更新

网友(2017-12-28):
主板漏电,查一下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