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老师,把电脑电源改成胆机电源是个很大的命题么?或者很麻烦的而且得不偿失?

楼主(2017-09-12):
各位老师,把电脑电源改成胆机电源是个很大的命题么?或者很麻烦的而且得不偿失?

网友:
好问题,等高人解答。

网友:
会改应该不难,就不知道开关电源用在胆机会对音质产生什么不良影响不?

网友:
自已胆机总功耗多少算好,选择通常好点的双路输出大于1.5倍的功率,开关电源改,方便也美观,效果也不错很好。

网友:
电脑电源该成胆机命题不是大,也是可以的。本人受年龄身体所限不能实验了。谈谈可行性。
电脑电源是相对比较完善的开关电源。上几个图片。
1)航嘉额定350W有两级EMI主动PFC电路可以抵抗对胆机的干扰。
1b)大水牛额定300W带被动式PFC电路,现在机上略去图,也可以抵抗对胆机的干扰。
2)杂牌电源额定功率200W(没标注)没有EMI电路(现在国家已经法定不允许这样做)。它会干扰胆机。
3,4)
分别为不同品牌的小机箱(又称3孔)电源,除掉强制执行的带有一级被动PFC外一般不带EMI功率都虚标。会对胆机造成干扰。注意这些电源里面的较大的E型高频变压器他是改造的重点,如果容空不够,功率不够就要外加大的。
为什么很少有人去改成胆机电源.
1)电脑电源电路复杂,不如用普通的开关电源改或制作。
2)功率所限脱离不了风扇要求很静音,符合要求的相对较少价格高新的200多元。
3)故障率高,不易检修。4)体积不小。5)元件不如传统电源易得。
6)没有价格优势,好的二手电源加邮费也得50元。小机箱电源价格更高。
总之费力费时费钱乐观的看效果不会比传统电源好。

网友:
1、便宜电源不值得改,好电源舍不得改。
2、改装的玩意,板子不能大动,机械尺寸不能改,用着不协调。
3、电脑电源并不太适合给音视频设备用,改完电压还要调一些别的东西。

如果您有兴趣改装电脑电源,推荐到数码之家看看,那里有人重新开发了基于494的板子,把电脑电源的元器件全部移植到新板子上,最起码尺寸上来说新板子被“拍扁”了,能安装到机箱内部。
其实最适合改装的板子是现在液晶电视用的电源板,价格不贵,某宝上几十元一块,功率一二百瓦,带有源PFC,无需风扇强制散热没有机械噪音问题。这类板子大多数都是谐振软开关,效率高干扰小,它本身就是用在音视频设备上的,适合给胆机这类音频设备供电,提高输出电压后效率还能更高一点。缺点还是机械尺寸,扁是够扁了,但长宽尺寸有点大。

网友:
关键得改开关变压器,重做。

咱们坛里有自制胆机用开关电源的帖子,您可以看看。

网友:
其实可以变通,既然12v的绕组有十几a的电流,可以用boost升高的几百v去,纹波应该比50hz整流的小。5v接灯丝不知道会不会中毒,不行的话那就调整一下看能不能调到6.3v去,不行的话只好用12v的绕组dc/dc降压了

网友:
单就功率而言完全够用,只是高压部分麻烦,要改绕变压器,高频变压器的绕制比低频的要难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