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德生9700dx磁棒线圈接错了能烧坏集成块吗

楼主(2017-09-12):
我的德生9700dx收音机磁棒线圈断掉了找不到原焊点,就用线圈一头按个接点试看看能否找到,在没有试之前能收到fm广播,(就是中波收不到)发现按个接点试后fm电台一个也没有了,请问是线圈接错给收音机集成块烧坏了吗,请高手给分析一下,先表示谢意!

网友A:
低压小电流的芯片不容易烧坏的,不过你一个一个焊点乱试就难说了

网友B:
楼主真是太猛了,我拆不熟的机器都是拆一步就拍照留念,免得到时他认识我我不认识他的麻烦。再说不知道线接哪了也先根据功能捋着找可能的焊点试啊。

网友C:
天线的电流少的可怜,不可能击穿IC的,放心吧,肯定是别的地方还有问题。

网友D:
刚上初中的时候就用这个方法烧坏了一个松下随身听,

网友E:
维修德生9700dx为什么不先查看一下它的图纸呢,这个也不是很冷门的机器啊。楼主这种试法很危险,中波线圈另一头可能是接地的,分分钟会导致短路。要判断IC是否损坏,先参看资料对比一下IC各脚电压吧。

网友F:
当然会坏,集成块各脚电压有要求的,但愿你没坏了,这电路块不贵的,

网友:
就当买了个教训吧!这年头电器产品越来越一次性,不值钱。但是技术值钱,要修好就得花精力和时间不断学习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低压小电流的芯片不容易烧坏的,不过你一个一个焊点乱试就难说了

谢谢了,不会修理就是瞎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真是太猛了,我拆不熟的机器都是拆一步就拍照留念,免得到时他认识我我不认识他的麻烦。再说不知道线接 ...

哈哈谢谢了,我不会修就是瞎碰,这回给弄坏了。好心疼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天线的电流少的可怜,不可能击穿IC的,放心吧,肯定是别的地方还有问题。

谢谢老弟,我不会修就是瞎碰,过几天找个修理师傅给修修。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刚上初中的时候就用这个方法烧坏了一个松下随身听,

我也是瞎碰,不会修就是胆子大,估计是烧坏了集成块。

楼主:
引用 网友E:
维修德生9700dx为什么不先查看一下它的图纸呢,这个也不是很冷门的机器啊。楼主这种试法很危险,中波线圈另 ...

谢谢老弟,我还得查查。

楼主:
引用 网友F:
当然会坏,集成块各脚电压有要求的,但愿你没坏了,这电路块不贵的,

谢谢老弟,我再查查。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弟,我再查查。

一般几伏供电电路不会坏,坏了配不贵

网友:
当时应该用放大镜挨着看焊点,总会发现的,现在说啥都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弟,我不会修就是瞎碰,过几天找个修理师傅给修修。

客气了,互相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