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奇怪的色环电阻,你见过???

楼主(2017-09-12):
你觉得这个色环电阻多大???
色环——棕 红 黄 金 绿
12.4Ω+0.5%吗?
12.4???有这个标值吗???不觉得奇怪?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124没这个标称值的啊。至少我从来没见过。

这个电阻就是12.4欧,误差0.5%     我们最常用的电阻 分档标称是按E24编制的    档位就只有1.0、1.1、1.2、1.3、1.5、1.6、1.8、2.0、2.2、2.4、2.7、3.0、3.3、3.6、3.9、4.3、4.7、5.1、5.6、6.2、6.8、7.5、8.2、9.1   这24个分档, 按不同倍率就可以得到全系列的电阻值。  但是这一档的参数只能满足5% 的误差需求,  如果电阻的误差进一步缩小 每一档的参数间距显然有些过大,  所以在E24上进一步 细分出E48系列满足2%误差使用,   误差1%的电阻就变成了E96      0.5%误差的电阻分档就要变成E192    在这个分档中 12.4就是标称的参数,       电子技术是一个很庞大和科学的技术集合, 切不可说没见过就说没有。 很多东西都很常见,但是他不一定在你眼前飘过。

网友:
这个电阻是4色环,第五个色环是厂识别颜色,还有国内五色环电阻只有棕 红两种,其它极小,有都是仪器方面使用!
启动电阻一般可以误差几百K阻值,只是启动时间变化!

网友:
是120K的阻值吧

楼主:
电阻已经开路,测不到阻值。电视电源电阻,查图纸120K
应该四色环才对,后面多了一绿环,懵懵

网友:
  此阻值为12.400001欧姆(五环)误差为0.5%,120K(4环),误差为5%,应该是个五环的电阻。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阻已经开路,测不到阻值。电视电源电阻,查图纸120K
应该四色环才对,后面多了一绿环,懵懵

电视电源电阻

请报一下具体品牌机型,谢谢。

网友A:
是电源电路的启动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电源电路的启动电阻?

对的,就是启动电阻。只有启动电阻才有这么大的阻值。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的,就是启动电阻。只有启动电阻才有这么大的阻值。

该机启动电阻是R520     R521两只电阻串联,阻值都是220K(图纸标注)

我没有找到120K阻值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阻已经开路,测不到阻值。电视电源电阻,查图纸120K
应该四色环才对,后面多了一绿环,懵懵

        您这个电阻是五环,前三位是有效数字棕红黄124,第四位是倍数乘以金0.1,第五位是误差绿为0.5%,阻值应该是12.4欧,误差0.5% 。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该机启动电阻是R520     R521两只电阻串联,阻值都是220K(图纸标注)

我没有找打120K阻值的。

两只串联,对的。是220K吗?图纸旧了,刚好在标值第一位数处有折痕,模糊不清。结合色环猜的。确定是220K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两只串联,对的。是220K吗?图纸旧了,刚好在标值第一位数处有折痕,模糊不清。结合色环猜的。确定是220K ...

完全可以确定,图纸是220K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完全可以确定,图纸是220K的。

谢谢,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这个电阻是五环,前三位是有效数字棕红黄124,第四位是倍数乘以金0.1,第五位是误差绿为0.5%, ...

但124没这个标称值的啊。至少我从来没见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124没这个标称值的啊。至少我从来没见过。

        这个电阻有五条色环,所以就是五色环电阻,既然是五色环电阻,就要按照五色环电阻的规范去识读,识读的结果就是12.4欧姆,这没必要纠结了。你说没这个标识,五色环就是比四色环多一条色环,就是说五色环比四色环的电阻精密,精密电阻有吧?精密电阻带小数点应该不奇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