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酒新瓶,超灵敏,超简肥皂合收讯机。

楼主(2017-09-13):
这是以前做的wbr 再生收讯机,最近加了个肥皂盒,闲时常拿来把玩,随便接个大环天线,晚上收50个以上电台/ssb/cw不在话下,在此再次推荐。

补充内容 (2017-9-13 12:50):
原电路我作了更改, 见7楼.

网友A:
大叔机器做得很棒啊,那个旧酒发在哪儿了,给个链接,学习一下。

网友:
非常不错,感谢分享,乐在其中

网友:
非常不错,学习一下

网友B:
红圈中电位器调节端接地做什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叔机器做得很棒啊,那个旧酒发在哪儿了,给个链接,学习一下。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946288-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红圈中电位器调节端接地做什么用?

原文有介绍的(好像叫平衡抗幅射天线), 我没有用这个天线端,  改为大环直接接地, 见下图。

网友C:
这个好,不会象超外差短波收音机被镜像电台骗了

玩短波就怕镜像,调到22兆,竟然能收到7兆的广播

相信这50个电台是货真价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好,不会象超外差短波收音机被镜像电台骗了

玩短波就怕镜像,调到22兆,竟然能收到7兆的广播

是啊, 调台时很好玩, 要2手并用, 我现在对那些CW很感兴趣, 不知解释后会是什么东西。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啊, 调台时很好玩, 要2手并用, 我现在对那些CW很感兴趣, 不知解释后会是什么东西。

我玩CW好多年,相信你收到的大多数是海岸业务电台,如韩国的HL系列在我们华东地区信号很强,电文是重复发自己的呼号和在那个波段QRV.

业余电台信号弱些。

网友:
大叔发的这个,之前就关注并收藏过。。。

现在放到鸡窝里面,确实很好看,点32个赞。。。。

这个鸡窝里面没有低放单元,是直接接耳塞听么?

另外,是使用杜邦线接9v电源吗?

有几个问题,请大叔指点一下:
(1) JFET场管MPF102可用啥替换?变容管怎么弄到的,有代换吗?
(2) 大环天线怎么弄?不弄大环,短波磁棒天线行不行?
(3) 在室内电磁干扰严重不?
(4) 除了调谐和再生调节(俩多圈电位器?)之外,整机调整还有什么注意事项?比如说C8微调电容,以及Q1、Q2工作点、频率覆盖等等方面的。。。。
(5) 原帖说可以收SW,也可以收MW,需要波段切换么?

(6) 另想探讨一下,如何加频率度盘,或可否想法加数显频率模块呢?

问题有点儿多,不好意思,先谢过了!

网友:
楼主:有套件供应吗?谢谢!

楼主:
没玩过短波的, 诚意推荐这电路, 没什么特别技巧, 成功率很高。

没有接LM386低放, 我加了2个9014接耳机。
是通过插头外接9V电池盒。

(1) JFET场管MPF102可用啥替换?变容管怎么弄到的,有代换吗?
我用2N3819代, 某宝1.5块一个买的。

(2) 大环天线怎么弄?不弄大环,短波磁棒天线行不行?
这个真的很随更, 找条1-2米的粗电线, 围成一个环就行了。

(3) 在室内电磁干扰严重不?
短波真没什么干扰,特别是晚上。

(4) 除了调谐和再生调节(俩多圈电位器?)之外,整机调整还有什么注意事项?比如说C8微调电容,以及Q1、Q2工作点、频率覆盖等等方面的。。。。
C8微调我没有用上, 这个是用来固定频率而已。
Q2工作点基本不用调, 除非换了别的管;因为是再生机, Q1工作点是根据频率变化的。

(5) 原帖说可以收SW,也可以收MW,需要波段切换么?
中波我试过了, 肯定是可以收到台的, 但效果真的很差, 声音失真很大, 没法听。

(6) 另想探讨一下,如何加频率度盘,或可否想法加数显频率模块呢?
这个是再生机, 你只要收到台之后把再生调大, 再接频率计就可测, 也可以用短波收音机测, 频率是根据围的大环电感决定的, 所以没有固定的。

特别注意:
这机如果用固定线圈再拖天线, 效果是差很多, 必须用大环才好效果, 还有楼上楼下如果也听短波的, 可能会来匝你的机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玩CW好多年,相信你收到的大多数是海岸业务电台,如韩国的HL系列在我们华东地区信号很强,电文是重复发 ...

CW你是靠耳朵解碼的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没玩过短波的, 诚意推荐这电路, 没什么特别技巧, 成功率很高。

没有接LM386低放, 我加了2个901 ...

谢了,太谢了!分今天没了,回头一并加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了,太谢了!分今天没了,回头一并加分!

老兄什么时候有新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兄什么时候有新作!!

这两天看到你和a-fu坛友的图,心动了。。。不知啥时候有空才能行动

都是关于短波的,想试试看,CBM443的4连,能不能270P的双联做调谐高放,剩下两联小并联起来做短波本振。

想弄场管的,最近还在看资料。。。。

最近比较忙没时间动手弄,就是看看资料,尝试,在电脑上面画下图和板。是纸上谈兵的状态

网友:
不要用肥皂盒啦,还是淘宝上买个标准的塑料盒子做好看,规矩。价格也比肥皂盒便宜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E:
Q1作用是什么?什么原理?

倍Q器,加強天线Q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