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默生R48-1800改调压3~95V,调流0~20A测试,

楼主(2017-09-13):
艾默生R48-1800体积不大,小长盒子,改造初步测试ok,输出不改整流部分,只更换100V滤波电容,保护电压设在98.3V,输出调压3~95V,是否有必要到95,觉得只到90就好了,限流调节0~20A,
最后那张跑到1700W的,,就跑了一会,没有合适负载,就那么些功率电阻,热烫的厉害,看样子还得整电路丝啊。。。。

艾默生2900目前电压也可以调到95V左右,电流还没时间整,,
哪位兄弟手上有没有R48-1000,拍几张清晰内部图看看是否合适改造,,

网友:
别上那么都图片了,看着都一样眼睛痛,我们只想知道怎么改的?求原理。。

网友:
能说说是咋改的吗?

网友:
热好办,放水里,水热了还能洗脚

网友:
前面的图只是为了看电压,3,12,24,48,下面的看电流吧。好奇,怎么改的啊

网友:
直流功率表头哪里买的啊

网友:
求手把手的教

网友:
这个调节电位器用什么样的呢?我原来按教程改过华为HD4825,调电压和电流的时候有一种刺啦刺啦的声音感觉像接触不良似的,换了几种多圈电位器都不行。今天24V货车电瓶亏电还剩不到16V,想充一下电,调到电压28V,电流17A(120AH电瓶,着急用车),接上后几分钟,就没有输出了,故障灯也没亮,风扇转电源灯也亮,还没检查是什么问题。究竟是不是电位器的事也不清楚,总感觉改装完后稳定性差多了。

网友:
不知道输出电容会不会爆。有点担心。

网友:
好想整个玩玩,不知道你这个电压电流表头那儿整的?

网友(2017-10-16):
楼主专业改这个的吧

网友:
估计是专业改这个的,之前见过坛里有一个总发改造帖的有QQ群,收费进群,进去一看是专业改电源的商家,

网友:
楼主的电流表根我的一样,哈哈

网友(2018-02-08):
你好,这个电源改可调的资料可以分享一份吗??谢谢!!!

网友A:
哈哈,高!实在是高!但是我(要泼下冷水)要忠言逆耳一下:
这台大妈级别的爱默生R2900U什么的,可改成可调电源用,炼下手就没问题.
如果是改好后用来给实验电子产品DIY试试,就不大堪用了,因为干扰较大.做实验最好用线性的,电流电压准的保护完善的~.我是折腾过了,最后又买了一台实验级水准的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高!实在是高!但是我(要泼下冷水)要忠言逆耳一下:
这台大妈级别的爱默生R2900U什么的,可改成可调电源 ...

呵呵,,你的建议很不错,,
看不少人说干扰大,或需要精密可调电阻,再或者说电阻连线要用屏蔽线,电压老是稳不住,动不动漂移好几伏的,,
干扰确实存在,我开始也是遇到同样问题,其实是没找到问题点,懂的人仔细看看关联电路就明白了,我改造的稳定在0.00位没有漂移。。

网友:
楼主,3200e可以改吗?有偿感谢

网友(2018-05-21):
楼主,能不能把改装点的接线和原理图发一个出来呢,我也有一台准备改可调电流

网友:
这个改造的电源我是不敢用,把我待修的板子烧了就亏了。还是老老实实用2台GW3030

网友(2019-03-20):
可以出个改装教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