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键盘的问题

楼主(2017-09-13):
我知道的。轴不一样就是按键里面结构不一样,键帽接口不一样。能不能互换要看电路板位置一样不一样。其他的不懂楼下的上。

网友:
百度一下吧。。很多科普的

网友:
http://mouse.zol.com.cn/492/4924830.html 比如这个帖子,介绍的挺清楚的

网友:
机械键盘,高大上啊,就是贵了。

网友:
轴不一样手感有点不一样具体使用不一样,根据你自己的喜好选择。比如:打字一般选青轴。

网友:
行程跟力度不一样吧,游戏跟打字的时候力度不一样的,针对多种情况分出这几种轴,个人不觉得有啥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