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老功放机维修有什么不同。

楼主(2017-09-13):
最近修理一台安桥的601型功放。是不开机,显示屏不亮。这机的保护电路摸不着在哪里,不像过去的功放有个集成块,量一下电压,就能看出哪保护了。顺着查就可以了,请问各位师傅你们是怎样修理新旧功放的。谢谢。

网友A:
待机5伏电压有吗?

网友B:
这种功放有cpu控制的,修起来很麻烦的,所有的保护只要有动的就不开机了,有的保护动了有故障代码显示,对照代码修理单元电路,cpu没电也不开机,可以先测测cpu供电对不对,对应修理,cpu修起来就麻烦了,是数字电路,可以先测测晶振是否起振,测测外围阻容原件是否有坏的,跑的程序我不懂怎么修了,说了不少,希望能对你有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功放是有待机电源的,变压器或者开关电源,查一下~~~

这功放有二个开关,主开关管电源的一相,通电后待机电源输出13伏电压经过二个反向窜联二极管后到cpu。到时电压只有4伏多了。正常时按第二个开关,应该有电从cpu输出到待机电源处触发三极管导通,使继电器吸合,220伏电导通,全机有电。测量发现cpu没有电源输出,我用5伏外接电源能使次此继电器吸合,证明此处是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功放有cpu控制的,修起来很麻烦的,所有的保护只要有动的就不开机了,有的保护动了有故障代码显示,对 ...

现在用的都是贴片阻,容,而且是二面的真不好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待机5伏电压有吗?

有的板上写的13伏,空载测量有14伏之多。到cpu变成4伏多。看我回复二楼的。

网友B:
简单些的毛病可以修修,比如没有cpu电源,复杂的就没有修理的价值了,买个好用的这样的二手功放也就1百多元,当然想钻研技术可以修修玩,修好了很有成就感。君不见路边的家电维修店大多数都倒闭了,仅存的几家没倒的也基本上变成了卖小家电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简单些的毛病可以修修,比如没有cpu电源,复杂的就没有修理的价值了,买个好用的这样的二手功放也就1百多元 ...

所以我问新老功放的维修有什么不同。从杜比ac-3解码功放开始以后的功放都不好修,也不值得花大价钱去买。如果造的像电视这样换板子还可以玩玩。特别现在数子式最好都不要碰。还是老功放好,耐驮,不容易坏,相对的好修点。

网友D:
先看一下你这个机器电源部分是如何工作的。主电源付电源。一般功放喇叭都有保护,延迟开机。

网友E:
不好修就不修控制部分了,只留后级修后级,另加个前置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看一下你这个机器电源部分是如何工作的。主电源付电源。一般功放喇叭都有保护,延迟开机。

现在就是不开机,第一开关控制待机开关供电。第二开关控制整机。各个电源我都短接继电器试过了都是好的,功放管电压量的都是好的。喇叭是继电器吸合的,我在查走向,看样子也是通向cpu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好修就不修控制部分了,只留后级修后级,另加个前置用。

以后修不好只能当后极使用了。

网友F:
安桥601应该是AV功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安桥601应该是AV功放吧

双解码的av的功放。

网友D:
有无开机指令?不开机原因多了,继电器不吸合?找出主要关系。

网友D:
就怕搞不清开机关系。

网友:
还有可控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无开机指令?不开机原因多了,继电器不吸合?找出主要关系。

你可能没全看完前面说的,第一次开家,是吧220伏通上电了,产生了13伏电压,送到cpu时有4伏多。按第二开关后没反应,cpu没有送出5伏电压去驱动主电源的继电器。现在看要么是cpu坏了,要么是cpu还受到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怕搞不清开机关系。

是保护的关系不知道接在哪些方面。

楼主:
不知你说的可控电源指的是哪些,各路电源都短接试过了,是好的,根据初极电源来判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相对来说,不开机是最好修的。

请问这话怎说,你有什么高招。

网友:
维修难度要大些。

网友H:
cpu供电端只有4V,这就是问题所在呀。cpu工作电压应该是5V才对。

网友H:
cpu根本没有工作哪来控制输出?断开待机副电源,外接5V验证一下是否能正常开机,如能,就检查待机副电源哪里出了问题,应该是小问题吧?

网友H:
先让cpu工作电压正常起来,否则一切免谈。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保护的关系不知道接在哪些方面。

这就是问题所在,需要跑线路搞清开机原理,你简单的认为cpu控制的问题,'''至少要就将cpu工作原理搞清楚,cpug工作条件,方式,输出那些可控信号那个引脚输出的?不能简单的认为。首先需要检修思路,然后通过实物线路知道了解实际线路。可以看我的《一波三折修理索尼7600》,我也是不了解这台机器通过跑线路分析,制定检修方案,最终修好。

网友D:
你能确认cpu没有送出“5v”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能确认cpu没有送出“5v”电源?

这个能确认我顺着电源那儿一直查到了cpu.13伏电源和它一起到cpu.电源13伏反串二个二极管,反串第一个时8伏多,反串第二个变成4伏多了。这没有5伏的输出就开不了机。现在在查各种保护线路。散热片上有个传感器有边130欧,一边90欧,不知道是好坏。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就是问题所在,需要跑线路搞清开机原理,你简单的认为cpu控制的问题,'''至少要就将cpu工作原理搞清楚 ...

cpu100脚能搞清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cpu供电端只有4V,这就是问题所在呀。cpu工作电压应该是5V才对。

是4.7伏左右,不是4伏。

楼主:
引用 网友H:
cpu根本没有工作哪来控制输出?断开待机副电源,外接5V验证一下是否能正常开机,如能,就检查待机副电源哪里 ...

电压已经送到cpu了。待机电源那儿试过了是好的。你说是用外接5伏送到cpu那儿吗,这到没试过,等我检察完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H:
先让cpu工作电压正常起来,否则一切免谈。

开机电压送到位了算不算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就是问题所在,需要跑线路搞清开机原理,你简单的认为cpu控制的问题,'''至少要就将cpu工作原理搞清楚 ...

找不到你修理的贴子

网友D:
引用 楼主:
cpu100脚能搞清吗。

大致关键的肯定能搞清否则如何修理呢?cpu工作三要素应该知道吧?

网友:
想不到考虑不到没关系,想错了就麻烦,走人歧途。

网友:
不断学习在修理中提高自己。

网友B:
修理这种毛病是需要花点功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致关键的肯定能搞清否则如何修理呢?cpu工作三要素应该知道吧?

抱谦不是太懂,就是来学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501621&fromuid=128846

看到了,但是有一点疑问,收音机和功放有不同,收音机没有保护线路,而功放有很多保护电路。我查到了很多,目前还没查完。如果是保护线路有问题通到cpu,那么也就开不了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修理这种毛病是需要花点功夫了。

那是,很绕人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看到了,但是有一点疑问,收音机和功放有不同,收音机没有保护线路,而功放有很多保护电路。我查到了很多 ...

不同很正常,我们都是通过修理来学习,是需要下功夫的,为此在修理一台自己不熟悉的设备时,就是运用基本法,花时间跑线路摸清电路,千条线万条线,那几根是主要线,cpu引脚多,一个是根据线路板cpu焊接的引脚点上的印字来查看,还有'在你认定cpu与控制电路有链接,也可以倒过来从被控电路这点去找cpu输出引脚。在修理过程里将这个设备的线路方框图做构思根据故障大致判断在哪个方框图里,根据实物元器件是否符合某个方框图。确认后检查这个方框图内的元器件,可以静态和动态检查。

网友H:
功放有很多保护电路?真是有点想当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功放有很多保护电路?真是有点想当然了!

不是想当然,是确实chen在。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同很正常,我们都是通过修理来学习,是需要下功夫的,为此在修理一台自己不熟悉的设备时,就是运用基本 ...

cpu很多引脚点开始检查了。我不会上传图,要不然早就上传了。

网友I:
朋友有台602,帮修过,不过不是不开机,这机挺复杂!没修理经验的确实超难!
新老功放机维修有什么不同。 - 第4页 - 〓发烧音响专区〓 - 矿石收音机论坛 -

网友D:
引用 楼主:
cpu很多引脚点开始检查了。我不会上传图,要不然早就上传了。

用纸做一下笔记,有利于检查修理,'作为电子爱好者,不分修理功放,修理cd,它们都是设备的一种,都有电子元器件组成。遇到问题时学会判断和思维,很重要,不要依靠“药方”作为修理手段。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纸做一下笔记,有利于检查修理,'作为电子爱好者,不分修理功放,修理cd,它们都是设备的一种,都有电子 ...

我就是这样做的。我发题,就是认为修新老功放有些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I:
朋友有台602,帮修过,不过不是不开机,这机挺复杂!没修理经验的确实超难!

你这面板和我有点不同

网友H:
功放保护电路一般有:供电电压不对称保护、功率输出管过热过流保护、输出端零点漂移保护,这些保护起控的话将导致开不了机.而静音保护和扬声器延时保护是建立在前者保护之上,一般是能开机的(能开机而无声).但所有的保护动作都会有一个开机过程作为基础,无轮是继电器开断或是电子开关开断.即有瞬间打开主电源后随即断开(继电器吸合后即断开,有时会伴随屏显一闪).否则保护取样是无法开展检测工作的,根谈不上保护起控而寻致开不了机的.没有这样一个过程而开不了机的,首先检查的应是系统开机电路而不是保护电路.系统能正常的基本三要素:CPU工作电压、复位、晶振电路必须正常.如供电端应5V工作电压的CPU当低于4.8V时CPU将不能正常工作.楼主给出的4.7V显然存在问题了,所以先得让5V恢复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H:
功放保护电路一般有:供电电压不对称保护、功率输出管过热过流保护、输出端零点漂移保护,这些保护起控的话将 ...

我监测到是220伏没有吸合。待机输出的电压是13伏以上,反串二个贴片二极管到cpu是5伏不到一点。就是二个贴片二极管检测是好的。13伏多经过第一个二极管是8伏多。经过第二个二极管变成4伏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