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这样的无刷电机转动一点点就停了,望大侠指教

楼主(2017-09-13):
这样的无刷风机,外加控制器,就是转动一点点,是不是需要接上2根黑色的细线呢

网友A:
这个控制器是不是电动车上用的? 是的话要接霍尔元件的,无霍尔的电机可以用航模上的无刷电调驱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控制器是不是电动车上用的? 是的话要接霍尔元件的,无霍尔的电机可以用航模上的无刷电调驱动。

看样子这个无刷电机没法安装霍尔了,总不能在这个转子上拉槽粘霍尔吧。

楼主:
我的驱动的淘宝上购买的,购买来就是这样的

网友A:
主要是看下你买的的驱动怎么样的?要不要霍尔的。

楼主:
我购买的驱动是没有霍尔的

网友:
还是驱动器不对 ,这是内转子电机估计转速有点高的。

楼主:
那是需要什么样的驱动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要是看下你买的的驱动怎么样的?要不要霍尔的。

你认真看下驱动说明书现在出的新款可以不用霍尔了,

网友:
没霍尔不转的

网友:
可能是驱动器不对  看样子是用电调可能会能直接使用

网友:
这种调速器分为有霍尔控制器和无霍尔控制器两种。

楼主:
哎,现在这样的机器,无法驱动,也是困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