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默生36V 1kva UPS 48V电压改造

楼主(2017-09-13):
艾默生36V 1kva UPS根据分析原机36V电压与48V电压压差不是很大,只需要解决电池电压检测问题以及电池充电问题和dc/dc升压逆变直流总线电压升高问题,
解决方案:
1、改变电池检测取样电阻,欺骗CPU(另一方案改变程序内数值,此种方法一般人不太可能,一没固件二无法改变程序数值三无编程写入)
2、改变原机充电板电压,改变tl431一脚取样分压电阻,使得充电板输出电压适合充48V蓄电池组即可
3、原机dc/dc升压驱动ic为sg3525,只需将直流总线电阻分压取样引至sg3525第一脚,反馈输入端即可。
其它不用更
参数确定:
1、原机取样电阻功率板上,200k*2+150k CPU板上为200k+5k  总结果为计算
改后电阻CPU板不动,功率板R2 300k+R6 200k+R8 150k分压取样点电压不变
2、改变R36 R37阻值 7.5k 1.5k输出电压为53.7V(不同UPS电阻离散性,这样更改后可能输出电压略有不同),亦可将原来R36 10K电阻用3296型可调电阻代替,注意充电板电容C23、C24耐压不够至少换为100V以上的。功率板上副电源板上电容63V,因改后电压为57.6基本不用改,再说改也不方便,需要摘掉副电源小板,太费事。
3、UPS直流总线电压确定为360V太高易出现总线过压保护,取样电阻,直接用330k串5k1电阻中心点经10k电阻引至sg3525一脚即可。
改造图片:

Sg3525小板

Sg3525小板

排线下方为sg3525小板,一脚旁边有两个贴片元件焊盘,焊一1/8w 10k电阻,直通小板下面左面第三”引脚(电路板背面看,第三引脚原机为空),功率板背面直接330k+5.1k分压中心点即可。

蓄电池取样电阻

蓄电池取样电阻

黑线右边电阻,为蓄电池取样电阻,R2、R6、R8,本人只改动了R2 300k R8 150k

充电板电容

充电板电容

图中两个位置电容耐压值较低需要提高本人更换为160V100uf电容 。

充电板取样电阻

充电板取样电阻

充电板 图中R35R36为TL431下分压电阻,本人改动为7.5k+1.5k输出电压53.6V

整机内图

整机内图

UPS整机内图,已取下散热器导流塑料挡片

补充内容 (2017-9-13 18:49):
充电板取样电阻,应该是RE6,R37

补充内容 (2017-9-14 09:09):
功率板直流电压主滤波电容50V耐压不够需提高耐压值更换,本人更换为80V3300uf

补充内容 (2017-9-14 09:16):

另一点声明就是,不接电池试机需要拔掉那个充电板到功率板的排线(用于蓄电池接入检测及充电检测控制)拔出后可只接交流开机,否则不接入蓄电池会造成电池报错开机失败,,当然亦可只接蓄电池开机调试。

补充内容 (2017-9-14 09:20):
试验逆变不接蓄电池接入充电板市电输入拔掉功率板市电输入开机试验

网友:
好帖子,图文并茂,学习了,谢谢分享。

网友A:
没明白你的意思,是36V的UPS改用48V的电池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明白你的意思,是36V的UPS改用48V的电池组?

当然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了费事还要多一个电池

这样改后,增加了通用性,因为普通人家电动车电瓶都是48V电压电池组的,只要蓄电池输入增加一个原车那种品字插头即可,任何人都可以随时使用。蓄电池电池组太好找了。要是36V的,蓄电池组不好找,即使有电动车电池组,也得拆开电池盒去掉一块电瓶降压为36V才能用,这样即浪费了去掉那块电瓶的电能,又增加了使用的复杂性,恐怕没点儿电工常识的人弄不了吧,再说36V同样功率逆变蓄电池电流要比48V逆变时大,增加线损,效率低了。

网友:
g改了之后可以直接用电动车的点评,不错

网友:
用的锂电池48V路过顶上一扣

网友C(2017-12-20):
我在矿坛斑竹那里买了一台3KW的UPS,高频96V供电电压太高,发现也没有什么用.
没用就拆废吧,就拆下了8个12V电池.再拆下线路板,成了一台空机箱.近600元不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在矿坛斑竹那里买了一台3KW的UPS,高频96V供电电压太高,发现也没有什么用.
没用就拆废吧,就拆下了8个12V ...

可以改绕升压开关电源变压器降低输入电压,输出结合sg3525电路稳压,并蓄电池取样改装欺骗cpu,原机内置充电电路降压改装,具体虽然我没改(手里多个C3KS已改装为太阳能发电专用增加充电板用于太阳能电压变换充电及逆变自动控制切换电路以太阳能为主市电为辅),但闲鱼网我买C3KS充电板的卖家,就这么做了,将96V机子改为48V,还有货销售也不贵

网友(2025-03-15):
我有两个SANTEK的1KV 36V UPS,想要改成48V的,不知道咋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