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hilipl4x26t收音机混频管AF116是什么管?四条腿

楼主(2017-09-13):
请教philipl4x26t收音机混频管AF116是什么管?四条腿

网友A:
锗PNP管,四个腿有一个是外壳接地的。据说这种老式锗管,管芯与外壳间容易漏电,如果是这种情况,可以把接地脚挑开不通地,也能暂时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锗PNP管,四个腿有一个是外壳接地的。据说这种老式锗管,管芯与外壳间容易漏电,如果是这种情况,可以把接 ...

谢谢,找了个四个腿的pnp老管换上了,ok了,声音出来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找了个四个腿的pnp老管换上了,ok了,声音出来了

上传电路图,看看大家是否有用,飞利浦老机不错!

网友:
一般中波加多个短波的半导体收音机,变频管需要3AG1E或3AG24等特征频率较高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上传电路图,看看大家是否有用,飞利浦老机不错!

我的25T 一中放 AF117 坏了,用国产管换了, 调了偏流也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25T 一中放 AF117 坏了,用国产管换了, 调了偏流也好用

这机子管子不多,效果却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机子管子不多,效果却不错

名机, 欧洲锗管.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