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收音机偶极天线

楼主(2017-09-13):
有的收音机带有短波外接天线接口.我的收音机外接天线接口规格是和3.5mm耳机相同的.于是用普通电话线和音频3.5mm接头,制作了一个外接偶极天线.如图.用sony 7600gr接收效果良好.馈线大约5米.偶极天线设在阳台.

网友A:
这种 “T”型天线,如果是直接引入接收机,就属平衡式输入的“双极式天线”了,如果在馈点直接由同轴电缆引入是不行的,因为同轴电缆属不平衡传输,只有在天线的馈点接入“平衡—不平衡”转换的巴伦,才能变成偶极式输入,否则就与长线天线没有区别了。

从原理上说,偶极天线属平衡型天线,而同轴电缆属不平衡传输线,二者如直接连接,则同轴电缆的外皮就有高频电流流过,,同轴电缆的屏蔽层也参与了电波的辐射,就会影响天线的辐射,因此,就要在天线和电缆之间加入平衡不平衡转换器,把流入电缆屏蔽层外部的电流扼制掉,也就是说把从振子流过电缆屏蔽层外皮的高频电流截断。

至于说接收机采用何种天线输入,这就要看接收机天线输入端是采用平衡式还是不平衡式接入,前者一般为高阻输入,后者一般为低阻输入。

当然,对于普通收音机而言,接入任何一种天线都是可以的,区别不会太大,一般只有高灵敏度的收讯机对天线才有特殊的要求。

另外据我所知,7600GR外接天线输入端属不平衡非调谐结型场效应管高放。

楼主:
原理图和接头及馈线.

楼主:
与收音机连接收听

网友B:
引用 楼主:
原理图和接头及馈线.

很好,赞一个!

讲究的话,可以在馈线的远端接个1:1的巴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好,赞一个!

讲究的话,可以在馈线的远端接个1:1的巴伦。

谢谢鼓励.等有了好一点的电缆做馈线,再做个.

楼主:
今天RG174 同轴射频电缆到了, 用它做了馈线, 还是偶极天线, 短波噪声明显降低, 声音清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好,赞一个!

讲究的话,可以在馈线的远端接个1:1的巴伦。

我看了资料,巴伦有多种制作方法.您一般怎样制作巴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 “T”型天线,如果是直接引入接收机,就属平衡式输入的“双极式天线”了,如果在馈点直接由同轴电缆引 ...

我把电缆在磁棒上绕了几圈,做巴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 “T”型天线,如果是直接引入接收机,就属平衡式输入的“双极式天线”了,如果在馈点直接由同轴电缆引 ...

结型场效应管应该是低阻.RG174电缆是50欧的.

补充内容 (2017-9-14 20:51):
第一句删去.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看了资料,巴伦有多种制作方法.您一般怎样制作巴伦?

用个小磁环,用导线或漆包线三根线线并绕而成,具体数据你百度下,我们是收音机用的,对巴伦要求不高,磁环也不需要很大。接在馈线和偶极天下的连接处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个小磁环,用导线或漆包线三根线线并绕而成,具体数据你百度下,我们是收音机用的,对巴伦要求不高,磁 ...

十分感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把电缆在磁棒上绕了几圈,做巴伦.

天线巴伦其功能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天线与接收机之间的阻抗转换,打个比方,某接收机天线输入端阻抗假定是120欧姆,长线天线输出阻抗假定是500欧姆,巴伦在此起到阻抗匹配功能;另一类是平衡与不平衡转换,前面我讲到了。

任何一种天线在引入收音机磁棒上加绕几圈,这种接法是磁棒天线偶合,不能算是巴伦。

我们看到的大量天线知识方面的介绍,其实多数是对发射机而言,此时,天线是至关重要的,轻则输出功率下降,重则会烧毁发射管。这点HAM是很在意的。
对接收机来说要求就没这么高了,用过通讯收讯机的人都会有体会,只天线够长、够高,就行。当然如果要进行远距离单边带接收,天线的作用就不可小觑,否则巨大的噪声如影随行。这是因为野战条件下单边带通联使用的发射机功率一般不会如广播电台那么大,小的只有几十瓦,大的一般也只有几百瓦,接收到的信号多为几微伏,甚至零点几微伏,所用天线也因受限,不可能如教科书般规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天线巴伦其功能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天线与接收机之间的阻抗转换,打个比方,某接收机天线输入端阻抗假定 ...

谢谢讲解.我的巴伦是把50欧电缆在磁芯上绕几圈,没拆收音机,舍不得.不过阻抗匹配没考虑,只是考虑了平衡与不平衡变换.偶极天线阻抗好像也不太高.与50欧电缆直接连接觉得可行.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讲解.我的巴伦是把50欧电缆在磁芯上绕几圈,没拆收音机,舍不得.不过阻抗匹配没考虑,只是考虑了平衡与 ...

看了看书,偶极子天线的输入阻抗有时候还是很高的.需要阻抗匹配.

网友:
楼主能发个实物图看看吗?

楼主:
发个书上的吧.

楼主:
我的绕在磁棒上,直径不同,原理一样,现已拆下.因为没发现太大的接收效果改善.

楼主:
巴伦的原理我理解就是传输线变压器.

楼主:
这是天线馈电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