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机子新时代107A

楼主(2017-09-13):
四个大管,一个小管。还算完整,配了四个钮电源线插头都是原装。声音宏亮清楚,没有老化现像。话说这款机子真是乱,看到好几台了,几个大小管的都有。到手时中周的包装膜都还在。

网友A:
中周后换的,原版都是中央4604。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中周后换的,原版都是中央4604。

您是指的107A,还是107,以及新时代系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周后换的,原版都是中央4604。

这两个就是中央牌的中周,和我另一个155的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周后换的,原版都是中央4604。

顶上有中周两字

楼主:
错了,是中央两个字,晕了

网友:
新时代系列机器手头不多,也没有去实际机器看。仅就图片,

第一个新时代101

另一个新时代101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您是指的107A,还是107,以及新时代系列?

当然说的是105-109这一段啦。新时代整个系列,可以大致看成101-104一个阶段,105-109一个阶段,前后机芯形态区别较大。前者,基本全大管电路。热底盘的少。101有全小管。大管机多半是中央4651和4652(有高矮两种,前者顶部有穿出栅帽线的孔,后者没有),偶尔有中兴,型号数字我忘了,不知道是原配还是后换。小管机或热底盘的都是4604.至于105-109,不管用管形式还是电路(常规或热底盘),全是4604中周。我手头有一个机芯是开利2571和2572,已经拆下换回4604了,另外从底盘内部接线判断这一付开利中周也是后换。

网友:
一、
新时代103

二、
新时代104
中央牌。调容的。

三、新时代105。有两种。不知道是不是有后换过。

1、调容的

2、调感的

四、新时代107
上海牌4601
是不是换过?

五、新时代109A
是不是后换的?因看到第一中周有点歪。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当然说的是105-109这一段啦。新时代整个系列,可以大致看成101-104一个阶段,105-109一个阶段,前后机芯 ...

谢谢。
看起来我上面的几个机器有好几个是换过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然说的是105-109这一段啦。新时代整个系列,可以大致看成101-104一个阶段,105-109一个阶段,前后机芯 ...

101~104面板是偏置布置的。105~109是对称布置的。

105的对称布置可能是领先潮流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当然说的是105-109这一段啦。新时代整个系列,可以大致看成101-104一个阶段,105-109一个阶段,前后机芯 ...

刚才又翻看了些别人机器的图片,您的判断是对的。

看来我也得花些功夫将被换过的换回去。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
看起来我上面的几个机器有好几个是换过了的。

我个人感觉中央4651系列调容中周,和4604调感中周,安装孔是相同的,可以互换。因此无怪乎这么多收音机都换过了(是否是设计4604时就考虑了调容中周向调感中周过渡,因此采用相同的安装尺寸?)。不知道您手头有没有实物可以验证一下?我手头有4604,但是没有4651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刚才又翻看了些别人机器的图片,您的判断是对的。

看来我也得花些功夫将被换过的换回去。

张教授您太客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说的是105-109这一段啦。新时代整个系列,可以大致看成101-104一个阶段,105-109一个阶段,前后机芯 ...

中周不太爱坏吧?有那么多换过的?我这台也是换过的?看着不像啊

网友C:
当时这类收音机的装饰面有一部分是用很薄的木纹纸粘贴,然后外面涂漆,修补时要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当时这类收音机的装饰面有一部分是用很薄的木纹纸粘贴,然后外面涂漆,修补时要注意。

我有一台155就是外面整个掉了一层皮,是不是你说的这种情况?脱的光光的,装备有时间了刷漆。五个大八脚管,就是声音小,还没时间修

网友D:
6z4在那里显得不协调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有一台155就是外面整个掉了一层皮,是不是你说的这种情况?脱的光光的,装备有时间了刷漆。五个大八脚 ...

就是那样的,那时为了降低成本,大家动脑筋,想办法,就产生了那种因陋就简的工艺,那时候不仅纸张不过关,就连胶水也不行,后来一看真的不行,才逐渐改为薄木片粘贴的。
不过自己刷漆还不如买来木纹即时贴,贴好以后,再喷190光油罩面,效果很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6z4在那里显得不协调

确实是,不好看,可不可以换了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