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虹等离子电视维修求助

楼主(2017-09-14):
朋友家的长虹牌等离子电视型号:PT42618NHD,最近出故障了,最开始现象是刚开机画面正常,看了一会后屏幕出现两条水平暗带,然后是屏幕闪烁,最后黑屏,喇叭发出类似交流的声音。现在是一开机就看不到图像,屏幕上有色斑。网上基本上没有什么维修资料,都是代换板子,关健是不确定是那块板子有问题。坛里高手请支个招。

网友A:
好像有xy驱动板的,楼主看看是不是x板,y板,电源板的电容是不是有鼓包又不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有xy驱动板的,楼主看看是不是x板,y板,电源板的电容是不是有鼓包又不良的。

打开检查过了,里面有好多板子,重点怀疑的部位,特意检查了电解电容,没发现什么问题。

网友B:
这个长虹破屏机我有好多台不知楼主要买板不,可以优惠,这个只能代换,只要屏没事,板是很便宜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长虹破屏机我有好多台不知楼主要买板不,可以优惠,这个只能代换,只要屏没事,板是很便宜的了

我估计问题可能出大Y板或缓冲板上,因维修资料太少,心里也有点打鼓,不知道判断是否正确,大师觉得哪块板子最有可能出现问题?我好从你那里购买。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估计问题可能出大Y板或缓冲板上,因维修资料太少,心里也有点打鼓,不知道判断是否正确,大师觉得哪块 ...

本人也是搞维修的,说实在的,背投和等里子,我就是搞的太少,一年也搞不了一台,所以原理都不是很懂,维修就是碰运气,我手里还有一台组装的42寸在睡觉网上找了下板要二百多不搞了,让它睡,你这长虹好找配件,只要屏没事,板全部给你也就100元包无修无拆,前提是我要去找下看看没还是没有同型号的机

网友:
等离子的还是不要修了,换板也很容易坏,淘汰吧。

网友C:
按你所说的故障不只是一块坏,屏幕出现两条水平暗带是缓冲板,喇叭发出类似交流的声音是主板或电源板,屏幕上有色斑是逻辑板!原因是缓冲板坏引起y板和逻辑板!长虹等离子保护电路小,相比松下一有横线缓冲板坏就保护闪7下红灯了!现在你先把几个白色排线拆下,用橡皮擦一下排线接触点,即是擦内存金手指一样,再重新安装,注意一定要插到位置,接触好,不然烧板,试机故障一样!就换缓冲板y板试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按你所说的故障不只是一块坏,屏幕出现两条水平暗带是缓冲板,喇叭发出类似交流的声音是主板或电源板,屏幕 ...

:谢谢,我也是怀疑缓冲板,Y板故障,淘宝网购了缓冲板,但Y板不好购买。有专家说这二块板要一起换,是这样吗?谢谢!

网友C:
不一定二块板一起换,你可用万用表量一下缓冲板供电和Y板输出有没有短路来判定有没有坏,还有换线路板是对线路板上全部型号,而不是对整机型号的,型号最后数字不相同也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一定二块板一起换,你可用万用表量一下缓冲板供电和Y板输出有没有短路来判定有没有坏,还有换线路板是对 ...

谢谢!你的意思是说同一样品牌规格的电视,板子可能有区别,是这样吗?我在查询Y板子时也发现这个问题,查产品型号,但是Y板子有两种外形。

网友:
每块都有板本号,按这个号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按你所说的故障不只是一块坏,屏幕出现两条水平暗带是缓冲板,喇叭发出类似交流的声音是主板或电源板,屏幕 ...

网上买了Y缓充板,在换板之前,按照你教的方法,把插线用橡皮都擦了一遍,故障依旧;原来故障现象是:“开机是没有声音,屏幕发暗,上部间歇出现一些水平的彩线"。换上新板后变为:“有声音,能看到屏幕好象被分为四块方形区域,左下角是黑色的,其它三块没有图象,亮度感觉有点大“。请坛友分析下原因,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本人也是搞维修的,说实在的,背投和等里子,我就是搞的太少,一年也搞不了一台,所以原理都不是很懂,维 ...

坛友,麻烦你找一找有没有这个型号的板子,尽量多一些,报个价,谢谢。

网友D:
建议换板子,我也有过同样问题是里面一个IC坏了,我买过IC想自己换可是没有热风枪没发换,最后还是在某宝上花了90元换了一块板子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建议换板子,我也有过同样问题是里面一个IC坏了,我买过IC想自己换可是没有热风枪没发换,最后还是在某宝上 ...

电视是朋友家的,里面有好多板子,去家里修也很不方便,判断出具体那个元件损坏,真要有些功夫,很佩服网友的水平。等离子的维修资料,网上很少,具体查找起来,感觉无从下手。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视是朋友家的,里面有好多板子,去家里修也很不方便,判断出具体那个元件损坏,真要有些功夫,很佩服网 ...

你到某宝上问一下卖板子的,他们会告诉你,或百度一下也很快有答案了,板子很便宜的

网友:
修好了吗……是

楼主:
没有,重点没有找到Y板,其它板子也想备一些,直接换板,省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有,重点没有找到Y板,其它板子也想备一些,直接换板,省事。

如果想要全部板的话,留下型号我看我有没有

楼主:
X板Z板模样?

X板Z板模样?
引用 网友B:
如果想要全部板的话,留下型号我看我有没有

我当时就拍了Y板的型号,对应电视型号,是不是能知道其它板子的型号。如果你可能有,我再列个详细清单,照片有点乱,不会调整,上面的图片是XZ板
MODEL NO:42U1P Y-MAIN(1LYAYER),
PCB NOJ41-05779A
REV NO:R2.12(06/04/08)

Y板照片

Y板照片

Y缓冲板,换上后有反应,前面13楼有描述

Y缓冲板,换上后有反应,前面13楼有描述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当时就拍了Y板的型号,对应电视型号,是不是能知道其它板子的型号。如果你可能有,我再列个详细清单 ...

拍电视外壳后盖的型号给我,再加上板上的型号 ,这样就可以找到了

网友(2017-10-17):
先看电容有没有鼓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