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波用什么矿石?

楼主(2017-09-14):
试了几个答案总是不对,请教下正确答案是什么?

网友:
可以用硅铁,自然铜.

网友:
黄铁矿也行,容易找到。检波效果比二级管差些,且不稳定,需经常调整。

网友:
金属硫化物首选

网友:
论坛的验证问题是哪个,试了很多都不对

网友(2017-10-20):
到中药店买,自然铜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