磷酸铁力锂电池

楼主(2017-09-14):
请教:磷酸铁力锂电池冲到3.5V了,过了一夜测量还有零点几伏,怎么回事?

网友A:
应该是电池失效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电池失效了吧。

也能冲进去电。

网友:
充进电之后放置了一夜,如果仅仅是漏电,起码也会有3V左右,你现在是零点几伏,显然是电池有问题。

网友:
电池漏电太严重,废了

网友:
电池废了,

网友:
电池报废了,扔了吧

网友:
先前修过自家的电瓶车充电器,换开关电源一次测和二次侧滤波电解电容,补焊电路板,换充电线插座等搞定,电瓶使用频繁2年换一次。

楼主:
稳压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