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作双回路矿机的问题?

楼主(2017-09-14):
我有一条很粗的电脑连接打印机的老线,现想要制作一台双回路矿机,这些老线是用在天线部分好呢?还是用在绕线圈上呢?哪种声音能大一点?

网友A:
随便怎么用,先做起来再说,

网友:
我觉得还是先搞清楚矿石机接收广播的原理,与各种线路图为好。这样实践起来会事半功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随便怎么用,先做起来再说,

师傅,我现缺少双联可变啊

网友:
用二只单连可变分开调谐也一样的,有的做不到同步的就采用分开调谐的办法,等有了双连再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双回路用在接收电台较多的大城市周边有意义,为的是提高选择性,一般地方三五个电台,大可不必双回路,既不 ...

表示感谢!!!!!!!!!!!!!!!

网友:
双回路矿石机还是双调谐回路矿石机,有时候容易误解。很容易弄混

网友:
楼上说的对,双回路和双调谐不能等同。双回路一般就用一个单联可变电容,双调谐一般用在三回路上。

网友(2017-10-20):
吸取老师的制作经验,加以调试,成功是必须的。

网友:
你的打印机线只能用作一般的焊接线用,因长度不够已无法用作天线和地线,如果用它来制作线圈,长度够不够都先不用说,制作出来的线圈Q值太低,直接影响整机性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