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台钳的结构

楼主(2017-09-14):
就是台钳这块的结构是怎么做的 ,保证转动不掉    THANKS  !

网友A:
把夹头两螺丝卸下来一看就知道了。

网友:
把钳口卸下来,应该是轴上开槽。加的卡圈。

网友B:
翻过来从底部一看就明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翻过来从底部一看就明白的。

这工具还没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夹头两螺丝卸下来一看就知道了。

网上的图片 , 没用过这个还

网友C:
丝杆头部车一道槽,外面顶一个螺丝到槽里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丝杆头部车一道槽,外面顶一个螺丝到槽里就可以了。

谢谢  有点模棱两可

网友:
活动钳口底下有两个卡口,正好卡在滑槽上,活动钳口只能前后移动,不会随丝杆转动。丝杆顶端有一圈滑槽,活动钳口上有插销卡在丝杆上,随着丝杆前后移动。

网友D:
轴上有个槽,那个滑块有个顶丝,在背面

网友:
            一目了然

楼主:
确实是  , 一目了然      ,谢谢   。   那个螺丝是从下往上拧上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轴上有个槽,那个滑块有个顶丝,在背面

谢谢

网友E:
有燕尾槽,卡住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燕尾槽,卡住住的

谢谢  现在知道个差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