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哪位有万用表IC CS7721的资料,或者有CRAFTSMAN 82334的电路图

楼主(2017-09-14):
手头一块CRAFTSMAN 82334最近抽风,大电流档,电容档,频率测量档屏幕都显示电压OL,接信号测试会有数据蹦,温度档显示0或40几,而且同时显示温度标和mv标,接热电偶有时候数据归零,这万用表方案是CS7721的,网上只能查到是华润微出的IC,没找到数据手册。潭里的大神有这个资料的发一份参考看看能不能修复,不胜感激!

网友A:
  对比一下FS9721-LP1的电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比一下FS9721-LP1的电路吧。

多谢指教,下了手册在看

楼主:
终于修好了,是图中最上面的簧片断了。这个簧片挺奇葩,是三个触点连着的,其中一边断开了,先开始一直以为设计就是这样子,后来遍查无果准备合壳睡觉发现不打紧固定螺丝档位正常,打紧就不行,上午有拆开把簧片断开的地方用锡连上,只连相邻两个,三个连在一起没法保证触点同一平面,功能恢复

网友:
找到IC CS7721的资料没,我也需要。

网友:
双竞的产品,与富晶9721完全可以替换,具体资料可以搜索双竞官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