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一个开关电源的维修

楼主(2017-09-14):
今天公司拿了一个适配器样子的东西给我,说坏了,叫我看看,能不能维修,我本来想拒绝的,因为怕手头没有配件(我在建筑公司做临时水电的),经理说是一个对讲机的充电器,外面不好买,尽量修好,晚上请吃饭之类,咳咳,我拗不过软磨硬泡,就答应试试
   说真的,拿到手后,我的内心是崩溃的,因为是超声波焊接的外壳,没办法,用手套包着,用锤子对着四个角轮流敲打,总算无损拆开了,看了一下,做工不错,再仔细看看,有个电容爆了,这个换一个就好了,等换好了,一想,电容不可能无缘无故爆了,肯定是输入二极管有问题啊,让交流电直接进入电容才会这样的,用万能表一查,果然,坏了两个,一正一负,其余没有问题,换了,装好试机,没有输出,嗯,再查,保险挂了,包了热缩管,难怪看不到,换了吧,装好,一试,输出电压稳定,搞定,没有胶水,用胶布緾一下

网友A:
那个电容器估计是受到芯片高温烘烤漏电加大而击穿爆裂了,过流导致1N4007击穿,保修熔断

楼主:
图片不多,就拍了两张,后面顾着维修,没拍下来

网友:
哈哈,维修时细致活。粗心大意是修不好的,向楼主学习

网友B:
楼主拆外壳的方法值得尝试,我拆了两个老式的小电源(变压器的)都是损坏了外壳才拆开,外壳无法复原。

网友:
动手能力不错啊,恭喜楼主赚了一顿饭。

网友C:
关键还得了个好印象,以后日子好过

网友D:
估计是3842芯片的,恭喜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电容器估计是受到芯片高温烘烤漏电加大而击穿爆裂了,过流导致1N4007击穿,保修熔断

芯片我查不到资料,和viper22差不多的电路,应该属于电压不稳定吧,这边工地开工,电压降很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拆外壳的方法值得尝试,我拆了两个老式的小电源(变压器的)都是损坏了外壳才拆开,外壳无法复原。

其实方法也是借鉴别人,灵活运用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估计是3842芯片的,恭喜楼主

芯片型号hl6236,查不到资料,电路形式和经典的viper22差不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关键还得了个好印象,以后日子好过

或许是吧,

网友:
我也是用布包着,用木头敲对角。几乎都能完美打开

网友:
引用 楼主:
芯片型号hl6236,查不到资料,电路形式和经典的viper22差不多的

国产芯片,十之八九仿制国外产品。

试一下看附件能不能传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