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理目黑 MSW-721E 无频标故障一例

楼主(2017-09-14):
手上目黑721E一台,故障表现为无频标,或者偶然有频标,,,最头痛这种时有时无的故障了。
先从简单的的入手,
开机后,有水平扫描线,不停切换AM/FM按键,偶尔看见频标一闪而过或某次有频标出现,但很不稳定,可能过几分钟 就没有。
在有频标显示时,调节SWEEP WIDTH及 CENTER FREQ. 旋钮,频标随旋钮变动,说明这些旋钮正常。
初步怀疑继电器触点不正常(查了本坛及问了度娘,多数都指向它),但用万用表测试,各触点电阻不足0.3欧(我的万用表的分辨率就是它),说明这个也正常。
再次怀疑没有起振,于是,按正常中频测试的方式接入一台收音机中频部分,虽然没有频标,但还能看到曲线,说明扫频仪绝大部分功能是正常的,就是没有频标。
故障集中在扫频频标部分MARKER GENERATOR。
测试TR9至TR13各管脚电压----------正常;
用频率计测试TR12及TR13,晶振正常;
用频率计接入TP3测试点,问题来了,频率显示为380KHz,正常应该是600KHz。注:频率是一直跳动的,不知是频率计不行还是实际就是这样。
有频率计分别接入TR11的B极及C极,B极显示频率为600K,C极显示频率为380K。
怀疑TR11有问题。
拆下TR11(C944),换上一只9018,因为电路中发射极有1K电阻,所以基本上不用调整偏置。
测试拆下的C944,没发现有什么毛病,一下子忐忑了。
死马当活马医,开机。。。。。。。
哈哈,频标正常显示了,又关机开机及AM/FM测试了几次,频标显示一直都正常而且稳定。
小伙伴们都震惊了,又可以开心地玩耍了。

1、整个大电路板,功能分区很显示,查找操作方便:

2、TR11用了一枚9018:

3、拆下来的C944,初测没什么毛病:

4、正常显示:

5、坛友 枫丹白露提供的图纸:

楼主:
消灭零回复,镇楼图片。

网友:
d多少钱收的

网友:
这故障是不好查

网友:
引用 楼主:
消灭零回复,镇楼图片。

在这里小便吗

楼主:
崖门思古。
“崖山之后,已无中国。”

网友:
引用 楼主:
崖门思古。
“崖山之后,已无中国。”

这是崖山海战遗址?

网友A:
我也正好入手一台721E,正好也是无频标故障,楼主的帖子真及时啊,有缘!

网友A:
我的这台远没有楼主的干净,内部一层油泥,貌似一直是在厨房用的,还是川菜馆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正好入手一台721E,正好也是无频标故障,楼主的帖子真及时啊,有缘!

原理图有用,故障原因不一定相同。
希望老兄找到原因时也分享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这台远没有楼主的干净,内部一层油泥,貌似一直是在厨房用的,还是川菜馆子。

我水洗过了。

网友:
水洗大法好,我还是先拿洗板液清理吧,先修好故障在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理图有用,故障原因不一定相同。
希望老兄找到原因时也分享一下。

好啊,我记录后分享。

网友A:
经过两天的排查,测试了所以三极管的电压、波形,均未发现明显异常。当然也与我对正常波形的资料缺少有关,只是检查主板三极管管脚电压正常。怀疑没有频标很可能是z轴信号没有过来,故障可能出在示波器部分。但这部分的电路资料是没有的,有些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经过两天的排查,测试了所以三极管的电压、波形,均未发现明显异常。当然也与我对正常波形的资料缺少有关, ...

那个切换按键,有没有检查过?其实这机子,最容易出问题的就是面板上的旋钮和按键。

网友(2017-10-16):
引用 楼主:
那个切换按键,有没有检查过?其实这机子,最容易出问题的就是面板上的旋钮和按键。

乙猪老师,我刚刚也进了一台,据说是频标时有时无,可能故障和您这台有点相似。到时候搞不定的话,一定向您请教了。

楼主:
旧机子就是旧机子,,,,现在又碰到一个莫名其妙的故障:
打开机壳,频标清晰可见,漂亮得很;合上机壳,频标就暗淡到几乎不可见。

网友B:
引用 楼主:
旧机子就是旧机子,,,,现在又碰到一个莫名其妙的故障:
打开机壳,频标清晰可见,漂亮得很;合上机壳, ...

乙猪老师好,会不会是机壳外力作用引起频标的微调电阻接触不良,我的扫频仪是7124,频标的微调电阻在显像管左手边的下方,不知道和你的构造有没有相同之处,我的7124入手后,中心电位器(CENTER)和带宽电位器(sWEEP)严重变值,中心电位器100K实测1M多、带宽电位器10K实测37K、换了2只电位器后,光标就不会到处乱跑了。各测试点的波形我也做过测试,大都是25Hz的锯齿波。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乙猪老师好,会不会是机壳外力作用引起频标的微调电阻接触不良,我的扫频仪是7124,频标的微调电阻在显像 ...

估计是这些具有机械结构的元件出问题的居多,但要找出来好麻烦。

网友B:
引用 楼主:
估计是这些具有机械结构的元件出问题的居多,但要找出来好麻烦。

频标增益微调电阻我调试过,可以从无到有,逐步增强

楼主:
引用 网友B:
频标增益微调电阻我调试过,可以从无到有,逐步增强

谢谢你,找到这个微调电阻了,的确如此。

网友B:
乙猪老师利用您的影响力,开个扫频仪的专题贴吧,大家集思广益,相互交流,把手中的扫频仪利用好。拜托拜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乙猪老师利用您的影响力,开个扫频仪的专题贴吧,大家集思广益,相互交流,把手中的扫频仪利用好。拜 ...

能力有限啊,维修基本靠蒙。Σ(|||▽||| )

网友:
公务试帖。

网友C(2017-11-29):
非常不错的的维修帖,感谢大家的分享,帮顶,在用7125A的路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非常不错的的维修帖,感谢大家的分享,帮顶,在用7125A的路过!

有使用过程中的好经验就和大家共享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使用过程中的好经验就和大家共享呗,

虽然用了仪器,但是统调还是一件有挑战性的事情

网友:
扫频仪的协助,反复的调试LC,依据低端90mhz和高端106mhz这2个点统调,较为满意,高低端RF曲线还算平整,真的是个蛮有挑战的活,先试听一下,今天我们这下雨,下雨天频率高的电台信号好像差一些,不知道是不是下雨的缘故,持续更新中。。。

网友:
什么机子那么壮观?八联的空气可变电容?厂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