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硬盘底座 插电后冒烟了 怎么修?

楼主(2017-09-14):
有个硬盘底座 插电后冒烟了 怎么修?拆开后看 就是一个IC糊了 是换个一样的IC就行吗?还是要测下,是不是其他地方有短路,才会烧IC?

网友:
既然冒烟就不是换IC那么简单的事情,要寻找到冒烟的原因才可能修复。

网友:
算了,这种买一个还便宜些。

网友:
一般坏的驱动IC是可以直接换的,你可先查下IC功能,

网友:
应该先查一下原因,是不是哪里短路了。

网友:
电源是不是原装啊。

网友:
直接找一个同型号的硬盘电源板换上,把原来坏的有一个八脚的芯片换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