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绕线机绕制中周的附件

楼主(2017-09-14):
之前看过'总理'老师的《怎样正规正确的绕制中周》一文,受益匪浅,对于老一辈无线电爱好者和从业者一丝不苟的态度十分敬佩。相信不少爱好者手中都有绕线机,但绕线机并不能直接绕制中周,主要是无法有效固定中周底座。无论用蜡、用胶,还是焊接,都不甚理想。

受到蒲公英老师为父亲做的那台艺术品收音机启发,感到木材绝对是个好东西,于是动手做了如下的附件。实际制作过程如下:

木材用料为很常见的樟子松下脚料,之前开孔器打下来的一块圆形废料,用圆搓一点点把孔扩大,注意不要用钻头,因为木料比较小,稍大些的钻头很容易把木料打碎,我就因此损失了两块。

制作完成后的中空圆木料:

下一步,就是用中周底座在木料一侧压一下,确定中周引脚的位置后,用0.6-0.8mm的钻头打孔。这步注意的是,钻头要比引脚的直径小一些,这样利用木材的张力可以有效夹紧中周座。

打好孔的木料:

最后,将整体放入绕线机前端。由于前端中空用圆搓一点点打磨,所以大小刚刚可以卡住绕线机的轴,但是又不会松动。这就是木材的好处。

整体效果:

其实,如果用红酒的酒瓶塞软木,应该能达到更好的效果,只是软木不太容易加工,但是更好固定中周座,有兴趣的朋友可以一试。

网友A:
        很有启发性,做这个工具用木材很好,如果用质地比较细腻的木材更好,好加工而且材质软硬适中,不易掉茬,椴木比较合适,这个木料再长一倍中间的孔不钻透,让前边安装中州底座引脚的面没有大孔,就更好了,这个引脚孔的加工很重要,就是尽量让中周的线轴与绕线机同心,不然绕线时会跳动。

网友:
没有绕线机,打算自制一个,专门绕中周用。。。

楼主的方法给我了启发,这圆木,呵呵

我打算用个塑料的法兰盘来试试。。。

网友B:
塑料盒里装的是啥!

网友C:
衣柜里的樟木球少了一颗,LP找我问过罪。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塑料盒里装的是啥!

目测一下有3AX31/81,3AX25,等等老管子,以及塑封晶体管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目测一下有3AX31/81,3AX25,等等老管子,以及塑封晶体管

哈哈,好眼力!

楼主:
引用 网友C:
衣柜里的樟木球少了一颗,LP找我问过罪。

物尽其用!不过有时候为了找材料,经常干些买椟还珠的事。

网友E:
能不能装一个三爪夹头来解决??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能不能装一个三爪夹头来解决??

三爪夹头,貌似夹住中周的5个脚,有点麻烦

九齿钉耙应该更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好眼力!

回楼主,这些老管子我也有一盒,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三爪夹头,貌似夹住中周的5个脚,有点麻烦

九齿钉耙应该更好

直接夹住底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有启发性,做这个工具用木材很好,如果用质地比较细腻的木材更好,好加工而且材质软硬适中,不易 ...

您的思路启发我了,可以在这个前面粘一块红酒瓶塞的软木,这样问题都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能不能装一个三爪夹头来解决??

最初也想搞个夹子,但目前还没想到有啥现成的材料可用,而且还要确保夹好后,中周可用轴对称。老兄如有合适的东西可提示一下。

网友:
确实是个好办法,为防止打滑,绕线机这一头可能攻丝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