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电脑的问题!

楼主(2017-09-14):
一台联想U330笔记本电脑,上网时会有网页断网的现象,此时显示网络连接正常,并且QQ能登录上网,就是浏览器和视频软件(如iQiYi,酷我音乐)连不上网。这时重启电脑又正常了,但说不定什么时候故障又重演了。请教大侠这是什么原因?
请问无线网卡的两根接线有规定接法吗?之前该本本拆解清理过灰尘,不知两根线是否接对了。恳请大侠赐教!先此谢谢了!!

网友:
先重装系统再考虑别的问题

网友:
那两根线分别是主副天线,即便接错了,也无太大影响;只要网卡连接正常,网页和视频断的问题就不在网卡上,很可能是路由的问题(如果你使用了路由器的话),路由不合理,网络不通畅也是常态。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朋友!应该不是路由器的问题,因为别的机子都能正常上网。

网友:
首先用路由器看看是否连接数超标,有的路由有这个限制的,而电脑不同连接数大大不同,我碰到类似的情况过。

网友:
之前如果用得好好的,清理灰尘之后不好了,那就再拆开重新装一下网卡接线试试。

网友:
DNS也会出现类似的问题,

楼主:
问题解决了,把网卡的两根线对换后正常了。我还发现一个现象:XP系统的无线网速只有有线网速的一半,而WIN 7系统的无线网速和有线的是一样的。不知何因?是XP的硬件跟不上吗?请大侠们说说!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解决了,把网卡的两根线对换后正常了。我还发现一个现象:XP系统的无线网速只有有线网速的一半,而WIN  ...

那不是硬件的问题,是驱动的原因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解决了,把网卡的两根线对换后正常了。我还发现一个现象:XP系统的无线网速只有有线网速的一半,而WIN  ...

如果你的网线是千兆网线的话,无线的速度不会和有线一样

网友:
估计是路由无线信号有干扰  。

楼主:
回楼上的朋友:我的网线是光缆50兆的,无线网卡的驱动都装好了,很正常啊。

网友:
那就要看一下软件的设置看有没有问题

楼主:
楼上的朋友请详细说说那些设置要如何检查。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