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一只万用表测量电阻时指针摇晃不停

楼主(2017-09-14):
我的一只500万用表不知何故障测量电阻时指针摇晃不停请老师傅们不吝赐教

网友:
难道接触不良?

网友:
万用表出故障了,查查电流档正常吗

网友:
接触不良,检查一下调零电位器

网友:
多数是调零电位器的问题!

网友:
分流电阻损坏

楼主:
可能是分流电阻出了问题,请老师能否告诉一下分流电阻在什么地方,阻值是多少。

网友:
极有可能分流电阻开路.阻尼变小。导致指针摇晃不停。

网友:
调零电位器按触不良,用酒精擦一下

网友:
一眼看到问题所在。。。。。。高手

网友:
直接查看电流挡那几个电阻

网友:
只是电阻档有问题,调  零  电位器是线绕 的可以清洗,将动片拆 下来,重新调正角度再装好,就可以了

网友:
我遇到过两次和楼主一样的情况。第一个是500表X1档短路表笔调零指针不稳定,查了很多地方,最后是表笔插口紧固螺丝松动,上紧好了。第二个是4位半数字表电阻档短路表笔数字不停的跳,测电压还可以,以为表坏了,后来查出是表笔线断了,

补充内容 (2017-9-24 08:06):
希望对楼主有帮助。

网友:
建议上个图出来大家给把把脉。

网友:
断线是个必查的内容。

网友:
按电路图,一档档的查,很快就能查出哪里断的。

网友:
小平版主说对,查下松动地方

网友:
经常有这种现象,一般是接触不良造成的,插头、选择开关、调零电位器都可能接触不良。

网友:
接触不良居多

网友:
查2.25k绕线电阻,内部要断线,影响电阻各档打飘。

网友:
查调零电位器,看看那个"古"字形的铜片是否严重氧化发黑,弹性铜片是否接触良好,还有就是以上各位坛友说的电阻、连线

网友(2018-04-04):
此故障一般是阻尼回路断开了,

网友:
根据你描述的情况分析,调零电位器故障可能性比较大。

楼主:
在不通电的时候晃荡一下指针就摆动不停

网友:
分流电阻故障。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不通电的时候晃荡一下指针就摆动不停

这样就基本可以断定是固定分路有断了,测一个1.5V电池应该也多跑很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