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电动车充电器问题

楼主(2017-09-15):
我一个朋友的充电器说不正常让我看看。是致远牌的(或是星致远牌),用于 48伏,铅酸电池。

我量了空载电压为 56伏,红色电源LED亮,充电LED亮绿色,风扇不转;接大约 1安负载后充电灯变为红色,风扇开始转动,这看着似乎正常。但是量输出电压发现升高到了 59伏。请问搞过此类充电器的朋友们这个电压对吗?似乎高了一些。请给些指点。谢谢。

网友:
三阶段充电似乎是正常的,

网友:
我看是正常的

网友A:
充电插头是不是圆头的莲花插头,这种插头很容易接触不好,建议换成品字插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充电插头是不是圆头的莲花插头,这种插头很容易接触不好,建议换成品字插头

是品字的,谢谢。

楼主:
一并回二楼三楼的朋友,如果按 QBT2497 的条款,如果此时能限流,则应该是正常。因为我手里只有充电器而无电瓶,无法做实际充电测试,所以问问各位有过经验的。下面就将想法子实测。

此车电瓶是 20AH, 应该电流约为 10A,我是估计充电电流约为 2A。

谢谢。

网友B:
按描述应该是正常的,插车充一下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描述应该是正常的,插车充一下就知道了。

谢谢,主要就是因为车不在这里。所以要做一些估计。

网友C:
充电器正常,带负载风扇才转,充电电流被限制2安左右。转灯后相当于浮充,电压稍低。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充电器正常,带负载风扇才转,充电电流被限制2安左右。转灯后相当于浮充,电压稍低。

和我估计的差不多,我用的负载是大约一安多一点儿,风扇可以运转,用一个 220伏的45瓦烙铁(阻值约 1K 多一点儿)则不亮。不过对输出电压还要验证一下,免得过充。现在看来我朋友的问题可能出在电瓶内部或是引线。

网友D:
20AH 电瓶充电电流一般是十分之一,2A左右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D:
20AH 电瓶充电电流一般是十分之一,2A左右正常。

谢谢,并一并谢谢各位朋友的热心。

网友:
有反馈,风扇才能转,

网友:
正常的。三段式充电。

网友:
这种感觉充电器是正常的,只不过电池不行了,按我算来48V电池,最高充点电压应该在55.2V,也是最高59V了,电池老化可能性较大

楼主:
谢谢各位的关注。电池和整车实际上是新的,但有可能电池失效了,我已给朋友说明了,下次他会带块表检查一下。再次感谢各位。

网友E:
今天问了专修充电器的哥们,59V 是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今天问了专修充电器的哥们,59V 是正常的。

谢谢。估计就是按每个单电池充电电压为 2.5伏(以下)设计的。当电瓶电压上来了,电流减小到设定值后转为 Top Off 工况, 最后转为 浮充工况的 2.3伏。

谢谢。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今天问了专修充电器的哥们,59V 是正常的。

对了,如果方便的话能否再问问你的哥们儿,那个充电器里有一个 220微法/65伏的电解,摸着很热。可能是其工作电压太接近耐压值了,尽管一般讲电解电容的耐压应该有 20% 的余量,因为开关电源的输出实际有很高的尖脉冲,很可能远高于 65伏。如果有必要,我可能要找一个高耐压的电解换了它,或者并上一个电容来‘消化’掉尖脉冲。

谢谢你的热心帮助。

网友E:
有条件就换成100V220UF 没条件,按正理也烧不了,和电容质量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条件就换成100V220UF 没条件,按正理也烧不了,和电容质量有关系。

是的,这正好是接近一个‘坎’。我居然没翻到一个 100伏220微法的电容!不然就拆一个小闪光灯里的300-400伏的。也可以看看手里那些小开关电源,也许能找到。其实,他的这个充电器一个不是问题所在,他也用了一段时间,不太久,但看来电瓶不行了,质量问题。

多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了,如果方便的话能否再问问你的哥们儿,那个充电器里有一个 220微法/65伏的电解,摸着很热。可能是其 ...

充电器为开关电源,频率较高,要换滤波电容的话,最好用高频低阻电解电容。

楼主:
多谢。我手里这个偏高 2% 不到,应该也算在范围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