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液晶屏成这样了有什么办法修复?

楼主(2017-09-15):
一段时间没有用示波器,昨晚用时发现中间有一大块阴影,是偏振片的问题还是反光板的问题,如何修复请老师傅们指点,谢谢。

网友A:
内外膜都换吧,不贵。建议直接邮寄给卖家换,百来块搞定。自己换拔起来臭臭的

网友:
自己换偏振片不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外膜都换吧,不贵。建议直接邮寄给卖家换,百来块搞定。自己换拔起来臭臭的

谢谢,是偏振片吗?买了10多年了,是代理商那里买的。

网友:
我看是液晶坏了,应该受高温烤了,换一个屏吧,还有把这个图片给偏振片卖家看下,就知道了。

网友B:
看上去还真的有点像高温烤的造成的,如果确定这段时间没有用风抢烤过,那应该是偏振片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上去还真的有点像高温烤的造成的,如果确定这段时间没有用风抢烤过,那应该是偏振片的问题。

放在橱柜内一直没有使用,要说高温要么是今年天气炎热高温天较多,应该也不至于吧。

网友:
不是专业绝不能动手它

楼主:
昨天有空把液晶屏拆出来,确认是偏振模问题,从照片可以看出,因为有网友说只要换前面的偏振模,后面的偏振模很少坏,我没有经验,请有经验朋友指点是不是要两面一起换?

黑字应该看不见的

黑字应该看不见的

网友:
前后一起换,不然还是有阴影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昨天有空把液晶屏拆出来,确认是偏振模问题,从照片可以看出,因为有网友说只要换前面的偏振模,后面的偏振 ...

千万不要一起换,先撕掉前面的,清理干净后通电,用偏光墨镜或一片偏光膜观看,图像正常说明背面的没毛病不用换,如果还有斑才要换背面的膜。示波器的屏膜是专用的,自己买到的膜可能效果不如原膜,或者颜色不一样,或者黑白反转,仅是能用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千万不要一起换,先撕掉前面的,清理干净后通电,用偏光墨镜或一片偏光膜观看,图像正常说明背面的没毛病 ...

谢谢你的提醒,我会先换前面,我想撕掉前面就可以看中间是否还有阴影,如果没了说明是前面的膜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