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迪KK9503L拆机

楼主(2017-09-15):
某鱼淘了10只库存凯迪kk9503l收音机40元包邮,调频1校园70-82mhz,调频82-108mhz,中波526-1606khz,短波7个波段5.95-17.90mhz,外观尚可,外壳有小块掉漆,平均包邮4元一只,还是挺划算的,没有电池和充电器,原机使用3.7V 550MA锂电池不好找,找了块350ma的航模电池直接焊到PCB板上,可以装入电池仓使用。说说使用感受:
1. 调频灵敏度一般,选择性不太好,本地强台有轻微串台现象;
2. 中波灵敏度和选择性表现不错,图片可以看到中波磁棒比较长,说明中波会有不错的灵敏度;
3. 短波灵敏度就比较一般,频率范围也比较窄,但这几个波段电台还是比较多的;
4. 调谐可变电容由于没有减速机构,给频率微调带来不便,微调需要点耐心;
5. 使用耳机试听,调频不带立体声。低音表现尚可;
6. 没有自动搜索和电台存储功能,仅仅是数字显示的模拟收音机;
7. 4块钱的机子,性价比还是蛮高的,还要什么自行车呢?
(下面是拆机图)

前面板图,右下方有小块掉漆。

前面板图,右下方有小块掉漆。

后部图片,一些参数标识。

后部图片,一些参数标识。

打开电池仓,没有原装电池。使用航模电池直接焊到电路板上。

打开电池仓,没有原装电池。使用航模电池直接焊到电路板上。

拆开后盖,只有一片IC,估计是CXA1019或者CD2003之类单片收音机IC。

拆开后盖,只有一片IC,估计是CXA1019或者CD2003之类单片收音机IC。

把美纹胶撕掉,IC是反面焊接的,看不见具体型号。

把美纹胶撕掉,IC是反面焊接的,看不见具体型号。

两片板子,数字显示板与模拟信号板采用独立两块PCB板,用2×5P排针连接,拆修很方便。这是模拟信号板

两片板子,数字显示板与模拟信号板采用独立两块PCB板,用2×5P排针连接,拆修很方便。这是模拟信号板

两片板子,数字显示板与模拟信号板采用独立两块PCB板,用2×5P排针连接,拆修很方便。这是数字频率显示板

两片板子,数字显示板与模拟信号板采用独立两块PCB板,用2×5P排针连接,拆修很方便。这是数字频率显示板

网友:
价格低廉的小鸡鸡,原来有一个,后来有点不好用了,就不知道扔哪里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