臆想无限, TL431单管机。

楼主(2017-09-15):
TL431输入阻坑很高, 可以做检波放大。

网友:
TL431的瞬态响应较好,2.5v标准接法时输入电压上升时输出是线性上升的,延迟约0.6微秒才有正常输出,输入电压下降时输出延迟约0.2微秒,用在中波检波将非常吃力
TL431用作放大时最大增益大约在200倍左右

网友A:
试验了什么情况大叔。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验了什么情况大叔。

臆想, 纯臆想, 大孔老师上面说了, 估计是不行的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臆想, 纯臆想, 大孔老师上面说了, 估计是不行的了。

试一下7642和431组合一下.

网友:
肯定不行,一是电流仅几毫安,不如普通三极管,驱动不了喇叭,二是天线输出信号连微安都不到,触发不了电路,三是这东西不能反向工作,所以输出只有半波信号,完全不能用

网友:
为什么不试一下呢?不试永远都不知遍。
建议先不要用喇叭。先用耳机先试一下。

网友:
实践出真知,总要试着装一下,看看效果。好好

网友:
怎么进行失效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