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相电机接电求助

楼主(2017-09-15):
如图,洗衣机甩干电机,三根线黑、红、绿,怎么接220V,感谢

网友A:
一般电机上都有标识,如果没有测量阻值,低的一组接零火,另一根接电容,电容另一头接零或火正反转!

网友:
1楼正解,电容般是4-6微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电机上都有标识,如果没有测量阻值,低的一组接零火,另一根接电容,电容另一头接零或火正反转!

谢谢,转了

网友:
下面张图应该很清晰了吧

网友:
如果电机正常,脱水电机的主绕组电阻 100欧姆,付绕组电阻 200A欧姆,上楼的电阻连接正确,接线的测量一下就行,如果测量到某二端阻抗为300欧姆,则余下的一端就是公共端。运转电容阻抗一般5微法左右。好久没有修理双缸洗衣机了,看到这个贴子好象又回到几十年修理家电的时代。

网友:
六楼正确,这东西简单

网友:
这电机不是两相的,这是单相220V电机 。

网友B:
我有个洗衣机电机,3条线的阻值是一样的   好奇怪,加了个5U的电容 也一样转了

网友:
随便接   电容一头接电源线    一根接电源。。。220上  转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电机上都有标识,如果没有测量阻值,低的一组接零火,另一根接电容,电容另一头接零或火正反转!

电机维修高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有个洗衣机电机,3条线的阻值是一样的   好奇怪,加了个5U的电容 也一样转了

很正常,洗衣机的电机主副线一样的,因为它需要正反转,脱水电机就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很正常,洗衣机的电机主副线一样的,因为它需要正反转,脱水电机就不一样。

明白了!不知道接380V  三相电?还是直接爆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