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乱设计了个宽范围高压稳压电源,请各位老师批评指教,另求教高反压晶体管的选型

楼主(2017-09-15):
       为改造GS-5A电子管测试仪,胡乱设计了个宽范围可调高压稳压电源。因原机变压器线包的空隙已经不足以穿绕出两组辅助电源绕组,稳压电源无法采用辅助电源,故只好设计成了这个样子——见下图
    该设计最大的问题是BG4的集电极电流,在输出300V时只有2.3毫安,而输出50V时却有14.8毫安,相差如此悬殊——因为该仪器所用的88孔配电盘相当于一个单刀多掷开关,只能用来切换图中带*的电阻,再没有多余的接触点来切换BG4的集电极电阻了。当然,如果添加一组辅助电源为BG4供电就能圆满解决这个问题。
    由于晚生主要的方向是电子管电路,对晶体管电路只是半瓶子醋,所以这个稳压电源的设计一定有许多问题,请各位老师批评指正!
    另一个十分困扰我的问题就是图中四个晶体管的选型,现将要求简述如下:
    BG1:要求Vceo不小于450V,Pcm不小于85W,hfe不小于10,Icm不小于1A;
    BG2:要求Vceo不小于450V,Pcm不小于8.5W,hfe不小于20,Icm不小于0.1A;
    BG3、BG4:要求Vceo不小于450V,Pcm不小于4W,hfe不小于50,Icm不小于0.05A;
    请各位老师帮忙选型
    晚生在此谢过

网友A:
最大负载电流?最小负载电流(如果有可能空载则为0)?    346V+20%-0是否已经考虑输入电压波动,负载电流变动的极限情况?是否是考虑滤波电容上的瞬时电压波动——对应于最高输入电压下且空载时的峰值电压和最低输入电压下且最大负载电流时的谷点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大负载电流?最小负载电流(如果有可能空载则为0)?    346V+20%-0是否已经考虑输入电压波动,负载电流 ...

最大负载电流150毫安,考虑余量后可取200毫安;
最小负载电流就是输出采样电阻上流过的10毫安;
346V+20%-0是否已经考虑输入电压波动,负载电流变动的极限情况?——输入电压的大幅度波动因可以通过仪器上的“电源校正”电位器来补偿,故无须考虑;如考虑负载电流波动,输入电压范围是318V~340V(整流滤波回路的内阻是140欧姆)——一楼图中的“346V+20%-0”是我的严重疏忽造成的严重错误!现已更正
是否是考虑滤波电容上的瞬时电压波动——对应于最高输入电压下且空载时的峰值电压和最低输入电压下且最大负载电流时的谷点电压。——因仪器上有“电源校正”电位器可以补偿输入电压的波动,故只需考虑负载电流在整流滤波回路的内阻引起电压降导致输入电压改变的影响即可,详见上一条

网友:
滤波电容的电压微观上是波动的,对于全波整流来说频率为100赫兹。元件参数的选择计算要用最低电压时的谷点电压,而校验功耗时要用最高电压时的峰点电压。

网友:
现在不缺高压晶体管,可以试试,功耗也不是太大,30瓦的散热足以。

网友A:
先按楼主提供的参数计算一下:
输入最低电压318V(就算是最低谷点电压吧),最高输出电压300V,那么BG2的基极电压是300V+2*0.7V=301.4V,所以供电电阻两端的最低电压为318-301.4=16.6V。最大输出电流是200mA,那么BG2的基极电流200/10/20=1mA。为可靠+20%余量,则按1.2mA考虑。那么供电电阻的最大阻值为16.6/1.2=13.8k  取系列化规格 12K(或13K)。但当最高输入电压,最低输出电压,空载时(取样电阻那点电流基本可以忽略),BG2的基极电压是51V(空载时VBE按0.5V考虑),供电电阻两端的电压为340-51=289V,那么流过供电电阻的电流为 289/12=24.1mA,显然这么大的电流要差动放大管承受是不可思议的。所以,给调整管供电用简单的一个电阻是无法办到的。应该用恒流源(1.2mA)给调整管基极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按楼主提供的参数计算一下:
输入最低电压318V(就算是最低谷点电压吧),最高输出电压300V,那么BG2的 ...

红圈里的计算貌似有误,“1.2”的小数点应该往右移一位,电流应该是“24.1”毫安吧?
用恒流源的办法真不错,不知有没有能承受450V电压的恒流二极管,或结型、耗尽型场效应管,这样电路就能非常简单。

网友A:
假如我们选用1.5mA的恒流源给调整管供电,那么空载时BG4就要流过1.5mA的电流,而满载是则流过0.5mA的电流。考虑BG3的最小工作电流(对应于空载)和最大工作电流(对应于满载)与BG4一样的话,那么其发射极的电阻流过的电流为1.5+0.5=2mA;所以发射极电阻为:(39-0.7)/2=19.15K ,取18K。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假如我们选用1.5mA的恒流源给调整管供电,那么空载时BG4就要流过1.5mA的电流,而满载是则流过0.5mA的电流。 ...

当时取BG3、BG4的发射极电阻为4K,是假设两管的总电流约为10毫安而取的,现在看来这样做的问题非常严重。
鉴于此,我把图纸修改了一下,请您指教。
恒流源用了2毫安的,BG3、BG4的发射极电阻酌取12K

网友:
引用 楼主:
红圈里的计算貌似有误,“1.2”的小数点应该往右移一位,电流应该是“24.1”毫安吧?
用恒流源的办法 ...

哦是的,粗心了。是12K,24.1mA

网友A:
引用 楼主:
当时取BG3、BG4的发射极电阻为4K,是假设两管的总电流约为10毫安而取的,现在看来这样做的问题非常严重。 ...

两个稳压管可以共用限流电阻:

网友A:
取稳压管的最小工作电流1mA,则R1=(318-39-6.2)/1=272.8K  取270K

楼主:
根据这个管子的曲线,看起来不适合在该电路里将源极与栅极短接当恒流源用

网友A:
参数你自己应该会算,再接下来就是算算功耗然后选管了。我就不多说了

网友B:
调整管的压降及功耗十分可观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调整管的压降及功耗十分可观

对的,这么大的电压可调范围,电流也不算小(对于高压稳压来说),要用模拟稳压功耗肯定不小,散热是很关键的。

网友:
要值得注意的是手册上给出的最大耗散功率是在管壳温度25℃时达到最高结温下的耗散功率,反映了其本身的热阻情况,并非可以用到该功率。

网友:
引用 网友C:
极限状态5~6十瓦得水冷吧~

水冷都达不到,要冷冻!那是理论上的理想无限大散热器的情况。更何况一般我们不希望达到最高结温而是要留有一定的裕度来保证可靠性呢。环境温度也不是都能保证在25℃以下、散热器的温度都会高于环境温度、散热器与管壳间也有热阻管壳温度会高于散热器等等因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稳压管可以共用限流电阻:

这个办法好,节约元件的同时减小功耗。
引用 网友A:
取稳压管的最小工作电流1mA,则R1=(318-39-6.2)/1=272.8K  取270K

我觉得取稳压管的最小工作电流6.5mA更合理一些,此时稳压管的动态电阻会更小一些(PDF上给出的指标是不大于60欧姆)。
再次改动后的电路见下图,请指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办法好,节约元件的同时减小功耗。

我觉得取稳压管的最小工作电流6.5mA更合理一些,此时稳压管的 ...

这看你要求了,要稳压特性硬则电流取得稍大(获得低动态电阻)。要求不高而在乎省功耗则取的小些,只要工作在击穿区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数你自己应该会算,再接下来就是算算功耗然后选管了。我就不多说了

我对选管比对算参数还外行!尤其是近年生产的新型号管子我更是一无所知。
粗略计算一下,在留有一定余量的前提下,对电路中所用各管要求如下:
       BG1:要求Vceo不小于450V,Pcm不小于85W,hfe不小于10,Icm不小于0.5A,Iceo不大于1mA;
    BG2:要求Vceo不小于450V,Pcm不小于8.5W,hfe不小于20,Icm不小于50mA,Iceo不大于0.1mA;
    BG3、BG4、BG5:要求Vceo不小于350V,Pcm不小于2W,hfe不小于50,Icm不小于20mA,Iceo不大于0.01mA;
您看是否有需要商榷的地方?

网友A:
一个标称耗散功率100W的三极管是指管壳25℃时达到结温200℃时的耗散功率。也就是说其热阻是(200-25)/100=1.75   ℃/W
如果夏天时机箱内的环境温度按50℃考虑(有些时候通风不良时比这个高),散热器表面的温度按70℃考虑,管壳温度按80度考虑,我们允许的结温按160℃考虑。那么允许的耗散功率只有 (160-80)/1.75=45.7W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对选管比对算参数还外行!尤其是近年生产的新型号管子我更是一无所知。
粗略计算一下,在留有一定余量 ...

简单算一下BG1的最大功耗吧:最高输入电压340V,最低输出电压50V,压差340-50=290V,最大电流0.2A 。最大功耗 290*0.2=58W。
从上一贴计算可以看出即便是管壳温度达到80℃,其允许的耗散功率还不到一半。我比较保守,一般都是按近似3倍考虑。也就是说需要150W的耗散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标称耗散功率100W的三极管是指管壳25℃时达到结温200℃时的耗散功率。也就是说其热阻是(200-25)/100= ...

看来现在的厂家在Pcm这个参数上开始偷奸耍滑了,这个问题必须得注意
我手里的资料,Pcm要么是分别给出加规定的散热片时的数值和不加散热片时的数值,要么就是管壳温度不超过75度时的数值
例如:3AD18的Pcm=25W(加300*300*3mm铝散热片)或Pcm=2W(不加散热片)
      3DD15的Pcm=50W(壳温不大于75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选管不是难题呀~

就是这种不加改动的低压小调整范围的电路模式直接用到高压大调整范围的电路不妥啊~

这也是没办法的办法——改造现有的仪器不比白纸上作画设计新仪器。如果是设计新仪器,我一定会在变压器次级线圈抽很多抽头的。
该仪器原来是用一个永久接在电路中的电阻分压器取得上述9档电压,流过这个分压器的电流固定为0.1A,仅空载情况下这个分压器上消耗的功率就有30W。
我也想过用直流输入、直流输出的开关电源完成稳压任务,但被那个一堆抽头的开关变压器吓住了,故只好用了线性稳压电源。

网友:
现在向国际标准靠拢,测试条件统一,而过去国产的要去查测试条件。

网友A:
用可控整流来预降压功耗会大大降低,由于其频率不高,高频干扰不会严重,只是平波电抗器比较笨重些,滤波电容容量需要比较大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见过国外的用单向可控硅接在直流输出和调整管之间来连动进行“予降压”来减低调整管的功耗~

但电路 ...

能否将电路图贴上来参考?
目前的麻烦事在于——只能靠88孔配电盘(相当于单刀多掷开关)来选择输出电压,没有多余的接点给选择可控硅导通角的电路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可控整流来预降压功耗会大大降低,由于其频率不高,高频干扰不会严重,只是平波电抗器比较笨重些,滤波电 ...

原机那个4H的扼流圈能否做平波电抗器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