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黄金 IC 不知何用途 发来给大家看看

楼主(2017-09-15):
最近淘到的 也不知道是什么用途的原件 挺老的找不到资料 纯金的
型号是K011   RS 5
老电子管设备 拆出的、

网友:
图看不见,可能格式不对。

网友:
用qq空间做图床经常蹦,换一个图床吧

楼主:
补一张图 顺便 看看谁手里有资料 希望能慷慨解囊 给科普一下

网友A:
可以用PhotoFiltre软件编辑一下,我就用这个http://www.jz5u.com/Soft/softdown.asp?softid=25084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PhotoFiltre软件编辑一下,我就用这个http://www.jz5u.com/Soft/softdown.asp?softid=25084

不太会用这类软件

网友A:
软件不大,下载安装注册,用软件打开要编辑的图片,用鼠标选定你需要的范围,在范围内鼠标右键下拉菜单点裁剪图片,另存为就可以了,慢慢摸索一下就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软件不大,下载安装注册,用软件打开要编辑的图片,用鼠标选定你需要的范围,在范围内鼠标右键下拉菜单点 ...

天哪 我直接 QQ截图 基本就够了 实在不行上传空间压缩一下就够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软件不大,下载安装注册,用软件打开要编辑的图片,用鼠标选定你需要的范围,在范围内鼠标右键下拉菜单点 ...

不过还是要谢谢您 这么热心的帮助别人 我以前不知道QQ这么容易挂

网友B:
这种集成块已经没有意义找它的电路了,留起来做个收藏品也许就是它最好的归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集成块已经没有意义找它的电路了,留起来做个收藏品也许就是它最好的归宿。

其实我就是想知道这种IC是不是 运算放大器

网友B:
运算放大器的可能性很小,很可能是早期数字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运算放大器的可能性很小,很可能是早期数字电路。

哦是这样啊 谢谢  在一块板上 有一个是LM124运放 这三个就不知道是什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运算放大器的可能性很小,很可能是早期数字电路。

电子管的通讯设备上面的东西  应该是个上面IC?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子管的通讯设备上面的东西  应该是个上面IC?

电子管通讯设备上面还能有集成电路?这不大可能吧?你能否把板子拍个照让大伙儿看看,一般来说如果已经有集成电路了就不会再使用电子管了,这都是隔了代的东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