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线对讲机模型

楼主(2017-09-15):
有线对讲机模型

网友:
缺少“消侧音”!

网友A:
能讲一下你的创作思想吗?

网友:
麻烦。两只普通电话机串接在电源中即可。

网友B:
你确定按下呼叫键后 不会出现啸叫么

网友C:
原理是如些,就是多了二根线,在远距离时显得麻烦和不经济了,完全可以节省掉二根线

网友D:
嘿嘿,楼主看来是木有见过对讲机,也不知道为神马叫做对讲机?
里发滴拉过玩意儿用现代的话讲就叫做电话!里懂得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讲一下你的创作思想吗?

可以照此思路,一直做下去,做到两线,直联电话机,最后做成简单的有交换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理是如些,就是多了二根线,在远距离时显得麻烦和不经济了,完全可以节省掉二根线

一直往复杂里做

楼主:
引用 网友D:
嘿嘿,楼主看来是木有见过对讲机,也不知道为神马叫做对讲机?
里发滴拉过玩意儿用现代的话讲就叫做电话! ...

对讲机和电话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理是如些,就是多了二根线,在远距离时显得麻烦和不经济了,完全可以节省掉二根线

先从原理做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确定按下呼叫键后 不会出现啸叫么

各走各的通路,只有一根公用线。应该不会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各走各的通路,只有一根公用线。应该不会吧

我意思是 各回路之间应该有一个互锁,   对方讲话的时候要把 自己的话筒静音, 避免声音回传导致自激

网友C:
主要是二个要素,一个是通话状态,一个是振铃状态。既然是有线对讲机,跟有线电话也就差不多意思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意思是 各回路之间应该有一个互锁,   对方讲话的时候要把 自己的话筒静音, 避免声音回传导致自激

用电话机的手柄,回输基本不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主要是二个要素,一个是通话状态,一个是振铃状态。既然是有线对讲机,跟有线电话也就差不多意思了

你的说法完全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