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由器散热

楼主(2017-09-16):
第一次发贴,摸索中,有什么不对的请指正

废旧电容铝壳

废旧电容铝壳

网友:
电子设备,有散热总比没散热要好。

不过路由器通常是按60~90摄氏度的工作环境温度设计的,不散热也没关系。

网友:
虽说路由器是设计好了散热条件。但是实际上了跟据我使用的一些路由器,大都数是过热特别是夏天减短了使用寿命而损坏或工作不正常。正常使用时路由器温度越高的,越容易坏这是不争的事实,证明给路由器散热有必要。所以厂家和商家要考虑散热改进的问题。至于我们用户,我不是愿意折腾了,只百元左右一个,少则用几个月,长则一两年。使用条件是每天24小时一个月30天,一年365天都不间断工作。这也可以了。只要能用一两年,到时就买新的,现在电子产品更新换代快,就算不坏也要考虑换新的了……

网友:
值得借鉴。不过你介绍得太简单了吧?是发几张图上来,也没有说明。
请问一下你的散热器是用什么做的?

网友:
这还不明显吗? 楼主用了铝电解的壳吧? 很有创意!

网友:
好创意加分没商量!欢迎新人老师!

网友:
这个我玩得不少,之前坏的PC主板,把南北桥的散热片拆下来,或者老式cpu的散热器,散热好的外壳就加南北桥的散热片,再不行开个洞装12V风扇,外观不好散热的,比如说乐视盒子那种,直接开洞,给它上CPU的铝散热器

网友:
加个温控风扇搞定!

网友:
【路由器】里的芯片需要加【散热器】吗?我看没有必要折腾。我的【路由器】夏天室内29度的高温下照样开着,一年四季不断电!用了8年了,没有出故障。【路由器不贵】,坏了就买新的!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网友:
我曾经在废品回收站捡到过一个显卡散热器,很迷你那种 接了根热管当散热器给路由器散热

网友:
在 底部  夹一个 类似  ,显卡 的 散热风扇,紧贴,接通电源,开机。保正温度很爽,很实用,朋友们可以试试看 ,效果一流。比楼上的 任何一款都强一百 倍。

网友:
这样不会影响WiFi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