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6v摩托车改12v问题

楼主(2017-09-16):
现在有个摩托车电压是6v的 能不能在不动磁电机的情况下直接用12v整流器 12v的电就带喇叭灯光 不带电启动

网友:
   不可以直接用12V电池,磁电机电压不足 电池无法充电的, 磁电机换个线圈就行了, 换磁电机也不麻烦呀?

网友:
要改磁电机的  换充电块 点火器,灯泡等。建议还是换个6V大一点容量的电池吧  不用这么麻烦

网友:
肯定不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