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大侠做过单管功放

楼主(2017-09-16):
曾经见过一张图是单晶体管甲类后级的,不知道这种机器做出来好不好听,如果有搞过的请分享一下。如果值得搞也想焊一台试试

网友A:
以前老书《业余晶体管收音机》里有叫做“功率接续器”的,就是单管功放。

楼主:
我说的不清楚,应该是末级单管甲类牛出功放。

网友:
嘿嘿,单管的只能是甲类滴!
偶做过楼主所说的“单管甲类牛出功放”,放音宏亮,全村都能听得到。

网友:
线路简单、效率低现在没人用了!

网友:
以前还有一种叫高淳头的放大器,好像是农村用的多。

网友:
高淳头不是单管机,它是简单的电子管推挽机为节约成本而取消了电源变压器的作品…

网友:
失真大。要求不高的可试下。

网友:
要试试,要选范大倍数大的管子,还可以适当的加一点负反馈,相信音质还可以,不加负反馈对变压器要求高,但音质不会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前老书《业余晶体管收音机》里有叫做“功率接续器”的,就是单管功放。

您说的对,我也在早间看到过。

网友:
在用电池的时候,这种效率低下的电路几乎没有人用。

网友:
要提高效率可使用滑动甲类

跟电子管一样,要输入输出牛,成本高,输出功率低,没人用了

网友:
以前刚接触电子时我做过,单管放大收录机功放后的信号,三极管用3DD15D,电压用50V左右,推生产队安装的喇叭声音很洪亮但不好听但很兴奋

网友:
单端功放属于纯甲类的,效率最低,但是失真最小。最主要的是要有一个非常好的输出变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