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烙铁头怎么保养---防止烙铁头生锈氧化

楼主(2017-09-16):
有一支日本白光N454电烙铁,是二手买回来的,有一个现象,刚买回来的时候还不是很明显,并且烙铁使用频率不大,不使用的时候就放回工具箱,放了一段时间后,烙铁头有部分会氧化,如图红圈的部分,好像是生锈,起了一些凸起的锈迹,这种现象严重影响烙铁头寿命,之前曾经有一个同型号的白光原装烙铁头,因为少用,严重生锈氧化,导致不能上锡,用砂纸或锉刀去除生锈氧化的部分一样会影响正常的上锡,不是长久的方法,即使去除了生锈氧化部分,但过几天一样会出现生锈氧化问题,请教烙铁头怎么保养,怎么防止烙铁头生锈氧化?

网友A:
收工前蘸松香。

网友B:
上锡,沾松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收工前蘸松香。

试过了,这招无效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锡,沾松香。

试过了,这招无效啊,即使烙铁头上锡,几天不使用烙铁,烙铁头上过锡的地方一样发黑氧化呢,没上锡的地方会生锈

网友C:
磨磨,烙铁温度不要开太高,也不要空烧,不用就关着,用的时候再开.

楼主:
引用 网友C:
磨磨,烙铁温度不要开太高,也不要空烧,不用就关着,用的时候再开.

问题是听说白光烙铁头有一层容易上锡的东西,我怕磨多了会磨掉整个涂层,还有就是白光N454烙铁是定温的,也不是焊台或恒温的那种,调不了温度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锡的铅含量太高?

这个好像没标明含量,只是普通国产锡

网友:
环境不好,焊锡丝不好,助焊剂不好,使用习惯不好,很多种可能性啊

网友E:
烙铁头时刻保持有锡,温度不要太高,焊锡丝好点的。特别是不要海绵擦干净后干烧,或者直接长时间焊接。

发几个我的烙铁头吧。

网友F:
试试这种,买过一盒 《威特WIT电烙铁头复活膏油》,烙铁头焊咀修复解决烙铁头发黑。以前烙铁头不沾锡时就修复下,效果还行,现在烙铁温度控制在300度以下,经常沾焊锡,很少再有烧黑的事情发生。

网友G:
不要空烧太久了,经常擦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烙铁头时刻保持有锡,温度不要太高,焊锡丝好点的。特别是不要海绵擦干净后干烧,或者直接长时间焊接。

...

你的烙铁头好像没出现生锈氧化现象,经常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要空烧太久了,经常擦一下

我有经常擦的,不使用的时候放几天就出现生锈,不知什么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试试这种,买过一盒 《威特WIT电烙铁头复活膏油》,烙铁头焊咀修复解决烙铁头发黑。以前烙铁头不沾锡时就修 ...

这东西真没用过,还真要试试,不过现在的问题是烙铁不使用,放了几天后,烙铁头自己生锈氧化,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烙铁头好像没出现生锈氧化现象,经常使用?

用的不多,偶尔拿出来玩玩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东西真没用过,还真要试试,不过现在的问题是烙铁不使用,放了几天后,烙铁头自己生锈氧化,不知道什么 ...

前面说了,这个现象,要么是环境太潮,要么是焊锡丝或者助焊剂不好,或者使用习惯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前面说了,这个现象,要么是环境太潮,要么是焊锡丝或者助焊剂不好,或者使用习惯不好。

那估计是焊锡丝或者助焊剂不好,都是十多年前买的国产货,环境到不至于,我住9楼,而且这边天气干燥得很。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估计是焊锡丝或者助焊剂不好,都是十多年前买的国产货,环境到不至于,我住9楼,而且这边天气干燥得 ...

还有个可能的原因,这个二手烙铁本身的体质有问题,老货经常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H:
几天就生锈?焊锡几天就发黑?用的什么助焊剂?附近有强酸吗?
不要用太高的温度,每次用过之后,拔下电源快速擦净烙铁头然后再上锡,要将烙铁头焊接位置全部上锡。锡常温耐腐蚀的能力比较强不容易氧化。

楼主:
引用 网友H:
几天就生锈?焊锡几天就发黑?用的什么助焊剂?附近有强酸吗?
不要用太高的温度,每次用过之后,拔下电源 ...

是的,几天就生锈,就算烙铁头上了锡,上过锡的地方一样变色,还是原装白光烙铁头呢,附近空气良好没强酸,估计是材料不好,请看下图,都是十多年前买的国产货,也不知道是不是上等锡,有没有害物质,至于温度嘛,由于白光N454是定温烙铁,不可调温。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几天就生锈,就算烙铁头上了锡,上过锡的地方一样变色,还是原装白光烙铁头呢,附近空气良好没强 ...

果然是焊锡膏的问题,这种焊锡膏直接扔掉吧,酸性的

网友E:
焊锡丝也是非常非常垃圾的,也扔掉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焊锡丝也是非常非常垃圾的,也扔掉吧

哦,原来这两者原来是祸首根源啊,进口太贵了,请教国产焊锡丝和焊锡膏买哪种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原来这两者原来是祸首根源啊,进口太贵了,请教国产焊锡丝和焊锡膏买哪种好?

国产焊锡丝云锡非常好,白猴也不错,但你估计没买的渠道。

景华、友邦这些不错,买不要低于50多/500克的,一般不会有问题。

不是拖焊的话,没必要买焊锡膏,焊锡丝里带的够用了

网友:
顺便上个我的拖焊视频,这个是用了助焊剂的,一般情况下是不需要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几天就生锈,就算烙铁头上了锡,上过锡的地方一样变色,还是原装白光烙铁头呢,附近空气良好没强 ...

焊锡膏放一边吧,用松香,焊丝,我用的友邦三芯,价格不贵,你可以试试。刚才拿我那山寨的936烙铁头看看,几只不常用的用指甲刮去表面的松香,锡层仍然光亮,未见发黑氧化现象。焊锡膏酸性太强

网友:
我的部分焊锡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