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下无刷电机

楼主(2017-09-16):
无刷电机只转了几分钟就发热正常吗?

网友A:
能给出一点点儿参数图片吗? 有正常的几分钟发热,也有不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给出一点点儿参数图片吗? 有正常的几分钟发热,也有不正常的

暴力金属涵道核心配件内转子直流无刷电机 高速马达2万多转粗线板
暴好,如果用原装驱动,电位器改装,可大范围调速,低速静如处子,高速动如脱兔,低速电流0.3a,高速15a。https://www.taobao.com/view_imag ... mp;shopId=109458751

楼主:
引用 楼主:
暴力金属涵道核心配件内转子直流无刷电机 高速马达2万多转粗线板
暴好,如果用原装驱动,电位器改装,可 ...

淘宝上有卖的,我买来想作电磨,这个温度手拿不行,有办法用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暴力金属涵道核心配件内转子直流无刷电机 高速马达2万多转粗线板
暴好,如果用原装驱动,电位器改装,可 ...

正常的。把负载和散热装上再测试吧,正常发热范围就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的。把负载和散热装上再测试吧,正常发热范围就没事。

谢谢了,我买来想作电磨,这个温度手拿不行,有办法用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淘宝上有卖的,我买来想作电磨,这个温度手拿不行,有办法用吗

看了参数,功率这么大、、、好好处理一下散热,散热风扇肯定要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了参数,功率这么大、、、好好处理一下散热,散热风扇肯定要用。

谢谢了谢谢了谢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了,我买来想作电磨,这个温度手拿不行,有办法用吗

找个好点的散热块套在外面,再风扇吹。自己测试一下温度,七八十度的温度对线圈 磁铁影响不大。有必要需要用铜管绕电机几圈用水冷降温。

网友:
大功率电机都会热吧……

网友(2017-11-08):
电机转速这么高  这么大功率 肯定会发热的  大的电钻都要水冷吧

网友:
我什么都不懂,我是来拿分的 ,马上升级!

网友:
我的电动车也是用无刷电机,低速空转0.2安高速冲坡100安

网友:
都有温升,只要正常就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