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台不一样的红星504-3

楼主(2017-09-16):
听说红色收藏要火,清理一堆红星机,发现这台504-3中周很特殊,你上下调感,小矮胖子。整机大家看看。

网友A:
肯定是后换的,无疑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是后换的,无疑问。

太武断了,别人说就过去了。张教授说那得研究研究。明天我打开看看底板的出口,接线情况推论再议。

网友B:
中周像是前期的长江306上面的,外壳灰色那种。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中周像是前期的长江306上面的,外壳灰色那种。

9494,老式长江306的中周

网友A:
拆下来吧,我要这个中周。

胶木壳长江缺中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下来吧,我要这个中周。

胶木壳长江缺中周

哈哈。如果不对我送你,邮费自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拆下来吧,我要这个中周。

胶木壳长江缺中周

报告张教授,长江125或是301用的是方中周,这个圆的,安装孔可能不太对得上?

网友:
学习学习了,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都江101是圆形中周。

都江的中周好像比较瘦。这个胖。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拆下来吧,我要这个中周。

胶木壳长江缺中周

就不能换一种钮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报告张教授,长江125或是301用的是方中周,这个圆的,安装孔可能不太对得上?

是啊,圆的比那种方的大了很多。,想看看中间的磁路部分如是一样的话,拆拼有无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就不能换一种钮吗?

钮要等机心修了再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啊,圆的比那种方的大了很多。,想看看中间的磁路部分如是一样的话,拆拼有无可能。

我也有一个长江125或是301的机芯,俩方中周还在,但一个罩子没了。现在一时找不出来。印象中美多663-2-6的中频陷波器,配谐电容是100p的,如果能把两个中间截断,再把两个尾巴粘到一起,拆掉一些线圈,配合120p电容谐振也不错。为了仿这种小中周,也考虑用中波振荡线圈改,但电感量不够(谐振电容要620p甚至更大),可能要用两节中波振荡线圈串连。但说到底,还是屏蔽罩不好做。要是圆的还可以用空调压缩机坏的启动电容割一段来做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一个长江125或是301的机芯,俩方中周还在,但一个罩子没了。现在一时找不出来。印象中美多663-2-6 ...

方的屏蔽罩不难啊,是不是28X 28毫米?那就刚好和上海131中周截面一样大小,就是矮了很多。
仿制或代用办法是有,但要像就难办——就是那个螺纹比一般中周要大(M8?)。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方的屏蔽罩不难啊,是不是28X 28毫米?那就刚好和上海131中周截面一样大小,就是矮了很多。
仿制或代用 ...

截面比T400系列中周粗,本来量过的,有多大我忘了。可能有35*35左右,是个矮胖子。固定螺丝忘了是M2.5还是M3的,印象中不是M4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是后换的,无疑问。

恐怕叫张教授失望了。中周孔是·一字的,原配。。

网友:
引用 楼主:
恐怕叫张教授失望了。中周孔是·一字的,原配。。

还真是的啊。
少见了!!!!!!!
要好好研究研究这台机!!!!!!!!!!!!!!!!

网友A:
发现升级“元老”后有一个好处——评分每次可以加20分了,每天可给出的分数也变成50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现升级“元老”后有一个好处——评分每次可以加20分了,每天可给出的分数也变成50分了。

我说张贤弟慷慨。原来腰里有钱。哈哈,我有几台不一样红星504-3有时间都打开看看中周孔都是啥样的,以前真没注意。谢谢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说张贤弟慷慨。原来腰里有钱。哈哈,我有几台不一样红星504-3有时间都打开看看中周孔都是啥样的,以前 ...

熊猫506改为上下调感的。但中周壳子是方的,且比您的这个高。底下的大孔的形态倒是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熊猫506改为上下调感的。但中周壳子是方的,且比您的这个高。底下的大孔的形态倒是一样。

当时零件差不了几天58年左右,我还有一台红星504-3管座打的补丁,按得小管,中周调容大方的。504变504-3还没变过来。就像化蝶过程一样。哈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截面比T400系列中周粗,本来量过的,有多大我忘了。可能有35*35左右,是个矮胖子。固定螺丝忘了是M2.5 ...

长江301的中周小个的啊,查了昔日重来的贴:

25X25X42毫米。  用上海144中周改正好合适。但是螺纹是M8的。。见第四图 划红线 部分。

固定方法也是“扭装”的。见第三图。

楼主:
这机芯够新的。可能直流机发热低,对流差。使用率低的缘故。

网友:
以前没有细看,
细看了说明书,那种“台式木壳”没有见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机芯够新的。可能直流机发热低,对流差。使用率低的缘故。

昔日重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长江301的中周小个的啊,查了昔日重来的贴:

25X25X42毫米。  用上海144中周改正好合适。但是螺纹是 ...

找到了当时卖家的图,请您过目,底盘上输出变压器位置有一个大洞,猜想应该是125机芯,与301的不同。中周也比301的大些。图片太小您先凑合看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找到了当时卖家的图,请您过目,底盘上输出变压器位置有一个大洞,猜想应该是125机芯,与301的不同。中周 ...

一直粗心以為125和301中周一樣,原來125的中周比301的大了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