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师日本三和N501万用表动圈参数

楼主(2017-09-16):
本人最近收获了一个日本三和N501万用表,可惜表头是坏的,我想试试能不能动手绕一个动圈,可是没有数据

网友A:
這表是Sanwa 當年旗艦頂級表.雖壞了.看著也開心.收了多少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表是Sanwa 當年旗艦頂級表.雖壞了.看著也開心.收了多少錢.

100元入手,是不是非常值啊

网友B:
确定要重绕动圈,就可以先测量好动圈的各项物理尺寸,然后拆下动圈,剪断动圈,就可以得到线径及圈数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确定要重绕动圈,就可以先测量好动圈的各项物理尺寸,然后拆下动圈,剪断动圈,就可以得到线径及圈数数据。

这是最后的办法,这线太细了

网友C:
这是一个运放表,对表头的灵敏度要求不用很高,如果原动圈有骨架,可在原骨架上绕满即可,通过调整运放电路的参数达到要求。本人是没有能力绕动圈,但是祝你成功。

网友A:
引用 楼主:
100元入手,是不是非常值啊

我覺得很值.可能有人話我傻,事實上指針表愛好者欣賞多於去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一个运放表,对表头的灵敏度要求不用很高,如果原动圈有骨架,可在原骨架上绕满即可,通过调整运放电路 ...

谢谢,这个没有骨架还是要数一下圈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覺得很值.可能有人話我傻,事實上指針表愛好者欣賞多於去用.

说的有道理,即使是好的也不舍得拿出来用

楼主:
开始准备绕动圈工作

网友D:
楼主的这个N501应该是这个系列表的早期产品,表里边是没有放大电路的(有些后期的N-501是有源表,表盘左下角有IC....的字样)。表头就是2微安满偏的,对应的激励电压是60毫伏,表头等效电阻是30千欧了,而且是张丝表头,重绕这个表头确实是一种挑战。
(在2UA档输入2微安电流,指针要花超过30多秒才能满偏),这个N501啊在电子管时代用来测量高内阻的电压源是很好用的,60,70 年代可没有高输入阻抗的数字表。
希望楼主能把表头修好,毕竟一个2微安就满偏的张丝表头很难得

2微安满偏,

网友E:
无骨架的动圈绕制难度非常大,又是2微安的高灵敏度表头,楼主如果能绕好真是神人也,祝你成功。

楼主:
麻烦各位老师给提供一些关于绕制无骨架动圈的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E:
无骨架的动圈绕制难度非常大,又是2微安的高灵敏度表头,楼主如果能绕好真是神人也,祝你成功。

谢谢,成功的可能性不大,但是也要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这个N501应该是这个系列表的早期产品,表里边是没有放大电路的(有些后期的N-501是有源表,表盘左下 ...

谢谢您的数据,您对这个表了解的挺多的,以后有什么不明白向您请教

网友F:
这是好表,曾有过一个三和表,那质量不是盖的

网友:
這表的線圈非常難繞的,很久以前我曾翻繞電焊槍的初級線圈,(約1600圈),因技術問題.線間空隙.及重疊.繞好了卻放不回去,因太大.后改用較幼線繞,放回后有鳴叫聲,因線間空隙,因線較幼少而發熱.不能久用.雖失敗了.卻得到了很好的經驗.至今仍受益良多,業餘愛好者需要的是經歷,成果反而不重要.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是好表,曾有过一个三和表,那质量不是盖的

以前我有一個Sanwa CX505 現在506a 的前輩 .設計,功能.及質量都令人懷念.當然現在科技進步,數字表天下.算不了什麼.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这个N501应该是这个系列表的早期产品,表里边是没有放大电路的(有些后期的N-501是有源表,表盘左下 ...

我有这个表,表头里面有两颗1.5伏的5号电池,有密封盖子,一般人不知道,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100元入手,是不是非常值啊

我看不大值,表头要好,其他外观

楼主:
绕动圈的准备工作已经快完成了,自制电动绕线机已经实验成功,还带计数调速的啊,接下来就是数动圈的匝数了。

楼主(2017-10-19):
经过不懈努力终于把动圈绕成功了,就是没有找到合适的线,原动圈用的是.0.01的,3200圈,我只找到了0.02的,由于线径粗了只能绕2200圈再多就放不下了,现在测试表头满表电流4uA没有达到2uA,不过感觉也不错了,第一次绕动圈就算成功吧,现在表测量还不准,测3.6V锂电才2V,测100欧电阻只有80左右,测量220电压高到250多,现在不知道怎么调整了,请各位老师指点

网友:
表头灵敏度和表头内阻是指针表电路设计的基础(仪表电流/电压基准),这两个参数相差太多是不可能靠调整部分电路就可以保证各量程的测试精度的。N-501 表头灵敏度可以用磁旁路片调整少少,但你的动圈灵敏度太低了,应该没办法。表头内阻可以外接电阻调整,表头内阻正确以后,各量程测量“误差”会保持一样。4 ua 的动圈也很不错了.尝试下小一号张丝,或小线

楼主:
是不是主要动圈的匝数少太多的原因,我准备试试找0.01的线再重新绕动圈

网友D:
按你提供的原动圈数据推算,表头直流电阻应该接近35K欧,而N501 的基础电流档(2ua,60mv)指出电流表综合电阻(表头内阻和分流电阻并联)为30K欧,这也是符合万用表的常规的。看来还是0.01的线才能胜任。表头内阻可以通过串电阻解决,但是灵敏度不够是没有简单的解决方法的,

网友D:
如果能找到偏转扭矩接近  1.0 毫克*厘米/90度  的张丝,也可以先更换张丝试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能找到偏转扭矩接近  1.0 毫克*厘米/90度  的张丝,也可以先更换张丝试一试

好的,我下一步就换张丝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能找到偏转扭矩接近  1.0 毫克*厘米/90度  的张丝,也可以先更换张丝试一试

现在我手上有款张丝您看看用哪一个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D:
按你提供的原动圈数据推算,表头直流电阻应该接近35K欧,而N501 的基础电流档(2ua,60mv)指出电流表综合电 ...

我现在表头电阻才7K

网友D:
N501 的单根张丝扭力应在2.2 ---2.5 毫克*厘米/90 度 之间(按你的参数估算的,不会准确)。这个扭力也是可以测量的,在指针上挂砝码使指针偏转一半,砝码作用在指针上的扭矩就是单根张丝的扭力了。砝码可以用小直径的铜丝替代, 比如 0.1 直径的铜丝重  0.7 毫克/厘米。如果没有合适的张丝,还是可以换已知扭力的张丝后用挂砝码的方法可以测出表头的真实的磁感应强度B,然后据此调整动圈的匝数,这就容易一些了,表头灵敏度解决后,内阻可以串联电阻解决。(能复原三和的表头是最好的方法,但一定要有合适的电磁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N501 的单根张丝扭力应在2.2 ---2.5 毫克*厘米/90 度 之间(按你的参数估算的,不会准确)。这个扭力也是可 ...

谢谢,不过这样调试有难度啊,我试试找线径合适的线再绕一个动圈,我现在刚把张丝换好等明天漆干上表试试再说了。

楼主:
经过多次反复调整今天终于大功告成,没想到第一次绕动圈居然成功了,还真小有成就感。虽然没有做到原表2UA(现在实测5UA)不过感觉也不错了,原因是没有找到0.01的线,动圈匝数差的太多,有点美中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