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设备多了,用电地线都接了不是好事。

楼主(2017-09-16):
      多台机器串并使用,因有几个机器电源线是三脚的,我用电都是接了大地的,机器都接好后各机壳都是相通的。机器工作时都能听到不知来自己何处的噪声?每台机器单独工作没任何噪声。最后是把供电的地线剪掉用,这样就没有噪声了。也不是全没接地线,因为电脑与音响联好了的,电脑是接了地的,只是没在一条线上,连接地线是经电脑到音响的信号线屏蔽地线相连接。

网友A:
多台设备公用一根接地线,这活我干过真不知道有的机器叽叽歪歪响的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台设备公用一根接地线,这活我干过真不知道有的机器叽叽歪歪响的啥?

所以说功放音响电器电源线还是两线接的好。

网友B:
互相干扰,原因不好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互相干扰,原因不好解决,

信号线只能接一头地线,还不一定接哪头有效? 我这个是经常换着用的,不能那样做的。用的都是完整的信号线。

网友:
应该是接地电阻过大吧。一般要求弱电系统的公共接地电阻值不大于1欧姆,重要的更低

网友:
接地线的入地点只要一个就好了
多点入地会引发莫名其妙的噪音

网友:
接地电阻过大,多点接地时在地线中产生了环流引起噪音

网友C:
最好是把每个机器内部的接地都接个开关,电源线的接地不动,很多专业功放都有这开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好是把每个机器内部的接地都接个开关,电源线的接地不动,很多专业功放都有这开关的

这个开关好像在桥接时用的,它不是解决噪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