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1787 收音头灵敏度低~求教

楼主(2017-09-16):
比亚迪F3的cd机头AM/FM灵敏度均低的几乎没信号,怀疑高放,但双栅高放管的直流工作点看不出问题,手动到99.9Mhz最强台,在2脚天线端不接与接电线,21脚的变化从2v升到5v,
从一正常收音板的3端滤波器引出中频到1787的中频输入,仍点不亮立体声的灯,声音大小和本机差不多,结合LM1787有些烫手近50度,IC坏了?
大侠们指点~

楼主:
折腾几日的进展:
搜台不停,手动到信号强的频率有声音但很小也点不亮ST灯。把LA1787的中频输入滤波器拆除,从一正常好收音头的10.7滤波器(DBL1091)引出中频输入LA1787的51脚,故障依旧。但把LA1787的中频输入到正常收音机的中频声音正常ST灯也亮。
LA1787近50度,怀疑它的中放坏了,买了几个1787还在路上~~

网友:
没修过这个,期待你的成功战果

网友(2022-03-26):
后来咋样了?

网友:
车机资料太少,现在一个二手车机几十元不等,我的意见还不如到闲鱼看一下

网友(2022-05-04):
这个应该也有鉴频中周吧,拆下来换电容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