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军缴获的电台和收音机

楼主(2017-09-16):
解放初期缴获的台方敌特的电台,用的是美国电子管6V6,也许是后配的。原配应该是6L6,懂得的给介绍一下。

楼主:
还有47年缴获的国军的收音机 (说明牌子就是如此),不过看起来  很像可以收发,单纯收音机有那么复杂么。

网友:
是不是交流用6L6直流用3Q5。

网友A:
1965年在阶级教育展览馆里见过上面的那个,
当时就想。这家伙不大的,能收发么
,但好像顶上是三个管子,
另。3Q5和 6L6差别很大,能通用吗?估计用3Q5时只能收不能发,

楼主:
引用 网友A:
1965年在阶级教育展览馆里见过上面的那个,
当时就想。这家伙不大的,能收发么
,但好像顶上是三个管子, ...

这个上面也空了一个位置,缺了一个管子。

两个6V6,太够用了,加上另一个放大管,收发都可以。

网友:
感觉要有独立电源,不应该这么小

网友:
印象中6A8,6K7,6Q7,6V6和1A7,1N5,1H5,3Q5的管脚接法类似。1949年以前无线电杂志上曾有人提出做两用式收音机。用电池时插入后一组电子管。可能个别管脚要做调整。

网友:
那时候,用电子管的鸡鸡是比较多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上面也空了一个位置,缺了一个管子。

两个6V6,太够用了,加上另一个放大管,收发都可以。

空的那个写着:COIL,应该是可插拔线圈。

网友:
特务携带的电台多在野外使用,应该还有配套的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B:
空的那个写着:COIL,应该是可插拔线圈。

原来是外接的可插拔线圈的位置,好,本体体积可以小,便于携带。但是它能收信号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上面也空了一个位置,缺了一个管子。

两个6V6,太够用了,加上另一个放大管,收发都可以。

应该不是缺电子管,那个空位旁边标注的是“COIL”(线圈)字样,应该是安装插入式线圈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来是外接的可插拔线圈的位置,好,本体体积可以小,便于携带。但是它能收信号吗?

如果做天线线圈,不同的线圈,可以收不同的电台。
如果做振荡线圈,可以发射。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来是外接的可插拔线圈的位置,好,本体体积可以小,便于携带。但是它能收信号吗?

能收也能发!

楼主:
估计内部还应该有一只小点的高放管,加上一个6V6就可以收了,另一个6V6只管发。这样更合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估计内部还应该有一只小点的高放管,加上一个6V6就可以收了,另一个6V6只管发。这样更合理。

应该没有了其它管子了,它应该是用的金属管,一个收一个发,最左边是它的线圈座,可换不同频率的,频率跨度不大更能精细收发。

网友:
就是发射机,收音机另外一个盒子。

网友C:
丙类推挽振荡,不是一收一发。收信机是独立的一个铁盒子。有的是五灯电池管,有的是五灯交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丙类推挽振荡,不是一收一发。收信机是独立的一个铁盒子。有的是五灯电池管,有的是五灯交流管。

推挽更合理,15瓦没问题。如果一个震荡,一个甲类功放,只能5瓦,小点。

一只6V6收基本不可能,只能单功能发。您的分析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