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使用的收报机--电台

楼主(2017-09-16):
这是红军缴获的,好像是短波接收机,居然使用了三只老古董30号电子管,也许当时的年代就是最好的了,接受灵敏度不会太高。  说也是电台,30管能发射吗?

有两个像输出变压器的东西,难道是双声道?

微调可变够结实的了。

中间那个白色的是什么?不是保险丝吧,懂的介绍一下。

网友:
老红军温诤同志在新四军时期学习手摘里面有这个机器的电路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30管我有,灯丝用3伏,乙电用60伏

30管子你真有,但灯丝电压是 2V /60mA 。千万别接 3V !

网友B:
瓷管是检波管的栅漏电阻。变压器应该是1:3音频变压器。

网友C:
0V2再生接收机。两个变压器,一个是推动一个是输出,左边小容量的可变电容应该是调再生的,右边有度盘的是调谐电容。当时的军用电台,要求结构简单、维修容易,变压器都做成插拔式。没文化的报务员,经过简单培训,都可维修机器。

网友:
电台通话距离有远有近,看具体功率情况和接近环境,应该是级别越高,用的电台功率相对越大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瓷管是检波管的栅漏电阻。变压器应该是1:3音频变压器。

就是2M的电阻吧,那底下的一定是250P的云母电容了。    典型的栅极检波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0V2再生接收机。两个变压器,一个是推动一个是输出,左边小容量的可变电容应该是调再生的,右边有度盘的是 ...

是再生接受机,那调好了灵敏度也不低,那时候电磁环境好,干扰杂音少。

那么就不是发射的了,要跟发射机配合使用才行,应答稳定之后专门接收。

红军能用上这个很不错了。

网友:
1V1接收机应该是,带有高频放大可以让灵敏度更高,就是没看见高频变压器,不知道那个线圈是不是,1V1再生式接收机很容易改成发报机。

网友:
传统教育,既有技术也有政治。多好啊!

网友:
30号管乙电可以用到180V,做发射比2P2的功率要大很多。

网友:
欣赏纪实图片佳作

网友:
该机是一级再生检波,两级低放,两个大钮都是调台旋钮,右边那个是粗调,左边那个是细调(也就是波段扩展),中间两个都是线绕电位器,上面那个粗线的是串在灯丝电路里调灯丝电压的,三灯机一般只串在检波管的灯丝上,下面那个细线的是通过调整检波管屏压来调节再生的,当然,调整再生检波管的灯丝电压也可以调节再生。两个变压器是级间音频变压器,输出时,耳机直接接第三个30号管屏极回路。

网友:
这东西可能是进口的机子,工艺在哪年代说是很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