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费管

楼主(2017-09-17):
(图片)

网友:
照这个电路搭个实物出来,看能工作不

网友:
少一个红点,输出电容1000微法正极与IRF530和IRF9530相连。

网友:
关键是声音怎么样

网友:
非常好,晶体管用的跟电阻差不多—样多,对去库存大有帮助。

网友A:
研究研究。
不知道对配管严格否?如果太严格,则去不了库存了,因为库存管子多数都不配对的。
发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晶体管AM机,主增益来自中放,但是无论多复杂的收音机电路,中放最多也就三级,因此在复杂收音机电路中,中放用管占的比例反而很低,混频及功放部分是最费管的,辅助的AGC也比较费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研究研究。
不知道对配管严格否?如果太严格,则去不了库存了,因为库存管子多数都不配对的。
发觉一个 ...

配对总比没有配对好,即便是配对也就是输出的场管和驱动级的9014和9015各一只。
现在突然想到,计算参数时没有考虑三极管的输出阻抗(把其当成理想的无穷大考虑了,实际器件没那么理想,估计在图中的条件下也就30K左右)。所以参数还需要调整。

楼主:
再说若不配对的话,只会造成正负半周的少许不对称,那样的话也许还有些电子管味呢(开个玩笑。不对称会有偶次谐波成分,但不对称不会太大,所以恐怕难以体会到“电子管”味,何况“电子管”味也不完全是偶次谐波产生的)。

网友A:
目前,手头上的9015量是最大的,因为914用得比较多,剩下的就是9015相对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前,手头上的9015量是最大的,因为914用得比较多,剩下的就是9015相对多了。

那就9015按9014配。只选配一对哦。还不小菜。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就9015按9014配。只选配一对哦。还不小菜。

无法配对。
同一批次的9015,个个数据都一样的。
另一批次的9014,也一样。

网友:
果然费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法配对。
同一批次的9015,个个数据都一样的。
另一批次的9014,也一样。

那就不配呗,估计不是“金耳朵”也听不出。

楼主:
要省一只9014和多用一只9015的话,将调电流的偏置电路的那只9014改成9015,当然这部分的电阻也要上下调对调一下。

楼主:
这个电路如何计算(估算)开环增益、反馈深度、转换速率、频宽等也是考验基本功滴。

楼主:
还有另类——结构另类、费管另类、就是管子的数量也另类——13

网友A:
没有IRF对管,能否改用TIP41/42??

网友:
        前面部分有点像集成运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IRF对管,能否改用TIP41/42??

阻抗不一样设计也是不一样的,换管的话要推倒重来啦。

楼主:
这个设计主要是为了对付MOS功率管开通电压比较高,而又想比较充分地利用电源电压而作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阻抗不一样设计也是不一样的,换管的话要推倒重来啦。

推倒重来比较适合您。

网友:
有不少3AG56、3AX31、3DG6、3DA87、3DG80、3CG112、DD01....

不知道怎么能"费"过去。。。。

网友:
中间的两个9015和两个9014去掉,就可以省下4个管子了。

网友B:
楼主电路过于烦琐
可以做大幅度精简
去掉华而不实的恒流源
只保留IRF对管
前面加入一个运放做推动即可

网友:
我也来个费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电路过于烦琐
可以做大幅度精简
去掉华而不实的恒流源

请您贴一个电路看看,让大家都学习学习该多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电路过于烦琐
可以做大幅度精简
去掉华而不实的恒流源

目的就是要“费”管。

网友:
用管子如此豪爽,好处何在?

网友:
估计仓库满了,想 去库存了!

网友C:
应该能够实现您的设计要求,输出功率会比三极管做的OTL高些。
但这个电路的频带应该不会太好,MOS管的栅源极间的电容比较大(约1nF),驱动电路的输出电阻应该小些才好,200K的电阻太大了,恒流源负载也是没必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能够实现您的设计要求,输出功率会比三极管做的OTL高些。
但这个电路的频带应该不会太好,MOS管的栅源 ...

1、对于1nF的电容来说,4mA多的驱动电流速度够快了(频率响应的高端应该不会差)。这也是为什么要用恒流源供电的原因。
2、200K的负载电阻为的是这一级的电压放大倍数(实际上这里计算没有考虑三极管的输出电阻的影响,所以200K的电阻是可以取消的,且取消后还是达不到设想要求的单级增益,考虑这个因素后,相关参数要重新调整。调整后的参数这里就不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Q大啊~

要是能用管取代电阻就好了~

这个要鲁大人你来啦!

楼主:
引用 网友D:
俺要是能干就不是木匠了啊~

万能的木匠呀,不是一般的普通木匠!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是当个修修门窗的木匠吧~

鲁大人那么谦虚,别保守嘛。。。。。。

网友C:
引用 楼主:
1、对于1nF的电容来说,4mA多的驱动电流速度够快了(频率响应的高端应该不会差)。这也是为什么要用恒流 ...

讲的有道理。
不知道有没有搭电路实验过,中点地位是不是正常,中间的两个恒流源如果有1%的误差,两个功率管的栅源电压相差就达4mA*0.01*200K=8V,估计中点地位不是12V就是0。
如果温度有10度变化,原先调好的中点地位和功率管的静态电流变化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讲的有道理。
不知道有没有搭电路实验过,中点地位是不是正常,中间的两个恒流源如果有1%的误差,两个功 ...

1、没搭电路实验过。
2、输出有100%的直流反馈至前级的发射极,中点电位是有保证的。
3、其一,三极管的Vbe有大约2mV/℃的温漂,那么温度相差10℃的漂移就是20mV,对于600mV的Vbe来说,其相对漂移就是20/600=3.3%,也就是说对于4mA的恒流源来说漂移是0.133mA。其二、两个恒流源是对称的,处于同一温度下其漂移也是近似相等的,漂移带来的对中点电位的影响是相抵消的,对中点电位的影响微乎其微。再加上有100%的直流反馈,是能保证中点电位的稳定的(整个环路的设计开环增益在1000左右,那么中点电位的变动只有开环时的1/1000左右)。

楼主:
漏画了两个100K电阻。

网友:
引用 楼主:
1、没搭电路实验过。
2、输出有100%的直流反馈至前级的发射极,中点电位是有保证的。
3、其一,三极管 ...

A点的电位应该是6V,B点的电位也是6V,这种情况下100K电阻上没有直流电流。
但三极管不可能没有配对误差,如果V6、V7的电流相差2%,4mA*0.02=0.08mA,这0.08mA的电流通过100K电阻时将在电阻两端形成8V的电压,A点的电位不可能是6V了。

楼主:
1、器件参数的参差不属于自动调节的范围——由调试时调整参数解决。自动调节只是作为纠正温漂引起的工作点漂移——但两个恒流源的温漂系数非常接近,所以其不平衡度会非常低。
2、前面说了,计算时忽略了集电极输出电阻的因素,实际上参数要作较大的修改,4.7K和100K电阻都会大大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