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屏幕有几条竖线,难修吗?

楼主(2017-09-17):
一台23寸三星液晶显示器,屏幕有几条竖线,起初是一条,后来增加到二条、三条。如图所示。请教一下,这种故障难修吗?

网友:
先排除排线没有接触不良和氧化后,基本是液晶屏屏坏的多,以后可能后再多几根线。

网友:
屏坏了,没条件压屏的就废了。

网友:
竖线还好吧,横线就麻烦了。

网友:
没有设备是修不了的

网友:
买新的吧,,,,

网友:
我买的艺卓22寸二手屏在一个多月后也出现了此情况,不管了,用到不能用为止吧,听说一般人修不好的

网友:
我的是两根竖线

网友:
听说有专门的仪器可以修。

网友:
专用设备压屏线,以前有高手弄个大络铁加一个大焊头能焊的。

网友:
这个不好修~~~~换新的吧~~~~~线和霉点属于越修越坏的故障

网友:
就这样用吧,压屏也不便宜。

网友:
这种故障估计休不了

网友:
也许屏线脱落,也会出线,只要重新修复线路就好。不过这种一条二条线一般都是液晶屏坏。

就是液晶屏内部液体泄露,
大约2,3年以前,这种“线屏”是屏幕报废的征兆。
现在很多地方有液晶屏修复仪器,用激光重新修复晶格。叫打屏?  某宝搜一下液晶屏修复

网友:
换一个屏算了

网友:
修复难啊,那就买新的

网友:
有设备好修,无设备难修

网友(2017-12-10):
激光修屏,用激光切断和焊接屏幕下面的引线

网友A:
我的是竖线有时会自己消失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是竖线有时会自己消失

有个20的ACER,去年夏天出现一条竖线,丟仓库里了,今年上半年实在没显示器,准备拿来装税控机开票,接上,发现竖线没有了……于是天天用,到现在一切正常。

网友:
算难修的   漏液的话需要激光修补

网友:
修是可以修,但是维修的成本要超过换一屏了 现在液晶屏很便宜。

网友:
压屏机伺候。。。。。。。。。。。。。。。。。

网友:
修不好的。液晶坏了。

网友:
除非用压屏机重新压排线,要不就真不好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