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VP6120 BENQ PB8235 DLP芯片投影机,白屏和色彩不准的伪维修直播,接口清洗求教

楼主(2017-09-17):
HP VP6120  BENQ PB8235 DLP芯片投影机,白屏和色彩不准的伪维修直播,接口清洗求教

HP VP6120 机器白屏,我就不上图了,
BENQ PB8235 色彩不准。。。

两台机器都可以开机,

楼主:
昨天发贴准备卖东西,

清理一堆投影机,准备50一台,全部打包给处理了。。。。

偶然发现,竟然有两个牌子一模一样的事情

楼主:
就是这两个型号,,,,,估计是BENQ给HP代工的。。。。

因为,两台机器看外观都没有拆修过,BENQ的封条还在。。。我想可以不可看看内部一样否。。。

修到芯片级,电路板,我是不行的。。。担是换换主板之类的,我还是可以的。。。。

与是大胆的拆了。。。。

楼主:
过程很繁琐,我没有一一拍图。。。

经过大胆的拆卸,发现。HP的白屏就是DLP芯片的主板的事,和DLP芯片没有关系

也就是白屏的HP机器 主DLP是好的。DLP驱动主板坏了

BENQ的机器色彩不对,也是主板的事,但是DLP驱动主板和DLP都没有事!

两台机器一个坏的是信号接口板,一个坏的是DLP驱动主板

楼主:
经过移花接木。。。。

在BENQ的机器里投出了完美的HP画面

然而。。。

有时安装好后,会出现这样的事情!接口我给搞的不良了。。。。。

用啥能清洁好呢????????????????

这个组合,我前两次是组好试机是好的。。。画面完美。。。。

现在只要装好螺丝,就有横道

楼主:
完美搞定。。。。

网友A:
这样的维修方法效果很好,就是一般人不好办!没有那么多资源。羡慕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维修方法效果很好,就是一般人不好办!没有那么多资源。羡慕啊!

是的,没有陪件难以快速判断。。。。

网友B:
eposn821的配件机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eposn821的配件机有吗

一台EMP-600  一台EMP-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