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想找一份DOS下按装XP系统,本子用的

楼主(2017-09-17):
要想找一份DOS下按装XP系统,本子用的

网友A:
教你一招吧,拆下硬盘在另一台机上装好再装回就KO

网友:
问问老的电脑爱好都看他们手上有没有带启动的DOS光盘,记得最经典的是DOS3.3版的

网友B:
不用那么麻烦吧,用pe启动,u盘即可,拷贝安装文件到硬盘,即可安装了,百度有教程,就是记得安装前拔u盘,我都是这么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用那么麻烦吧,用pe启动,u盘即可,拷贝安装文件到硬盘,即可安装了,百度有教程,就是记得安装前拔u盘, ...

我的本子二样的u盘可以进,不让装机,只能机上光驱可装

网友:
xp光盘自己就可以启动.

网友:
找个好点的U盘量产USB-CDROM.需要下载系统光盘镜像ISO,很多老电脑这个能进,USBZIP和USBHDD不能启动。

网友:
现在这样的电脑拿来玩什么啊

网友:
U盘 PE ,GHOST 现在XP最常用的安装方法。

网友:
最好的办法还是U盘PE安装。

网友C:
有些并不老的本子也不能直接U盘启动,但是可以量产U盘成cdrom启动

网友:
一般用来克隆系统的那种光盘都带DOS启动的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教你一招吧,拆下硬盘在另一台机上装好再装回就KO

要在第一次启动之前装回本子,不然会设备错误的

网友:
其实XP的安装盘自带启动,不必再找DOS。而且还可以进行硬盘低格高格分区等操作很方便。有一些集成了SP包,或者品牌电脑的安装盘还可以自己设置启动画面和商标

网友D:
GHOST和setup(安装)是两回事,XP系统原盘不支持U盘安装的,需要你本子上有光驱才行,早年间我装上网本系统的时候,是借了一个USB口的光驱

楼主:
本子上有光驱,只有光盘装,u盘不听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win98的启动盘或win98的光盘

你好,谢谢你,我想xp的光盘,有文件我可刻一张光盘,谢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E:
win98的启动盘或win98的光盘

98我装过,usb接口都不能用了

网友:
老笔记本?U盘无法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些并不老的本子也不能直接U盘启动,但是可以量产U盘成cdrom启动

说的对,认u盘不让装系统

网友F:
引用 楼主:
说的对,认u盘不让装系统

百度搜索“大地系统”,下载ISO文件,自己刻盘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D:
GHOST和setup(安装)是两回事,XP系统原盘不支持U盘安装的,需要你本子上有光驱才行,早年间我装上网本系统 ...

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百度搜索“大地系统”,下载ISO文件,自己刻盘即可!!!!!!!!!!!

谢谢你

网友:
标准的安装版还是ghost的xp系统都可以dos安装,关键是如何引导到dos

网友:
这个我有

网友:
怀旧机器安装方式我有,因为经历过留下怀念

网友:
原来带启动的光盘都仍垃圾了

网友:
原版XP光盘安装

楼主:
引用 网友F:
百度搜索“大地系统”,下载ISO文件,自己刻盘即可!!!!!!!!!!!

请给个下截网络百度上假的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样不行硬件不匹配启动时就会出错,除非一模一样的配置。

在系统安装好重启前装上本子就行了,检测硬件是在重启之后进行的,然后是配置系统

网友F:
引用 楼主:
请给个下截网络百度上假的没用

已发论坛短信,百度云你自己下载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F:
已发论坛短信,百度云你自己下载看看!!!!!!!

我一下,现谢谢你

网友(2017-10-19):
最好的办法还是U盘PE安装

楼主:
u盘机认盘不让装系统

楼主:
盘上找不到c盘

网友:
楼主可以考虑换一个旧版的PE,可以试下我心如水的PE2003。也可以借一个别人的重装盘,进入PE后插上U盘,将原版ISO放到里面去,通过NT安装器来安装

网友H:
用软驱装,你 本子肯定是老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用软驱装,你 本子肯定是老款的

不很老,四只u盘插口都认盘不让装系统,只有光驱能装只有它行

网友:
我好像有个正版光碟,要找找,不知道还在不在

网友:
最简易的方法,好几个网友说了,你没听进去。
将硬盘拆下,随便装到别的可以USB安装的主机上安装,安装进行到重启前关机,拆下硬盘装入笔记本,开机等着自动装驱动........。

网友:
拆硬盘,到其他机子GHOST,ghost完之后不让重启,直接关机,把硬盘放回原机子。开机后系统会按照本机的硬件安装驱动!

网友:
下载一个wePE,确定U盘能否启动,这个是最省事的...

网友:
有的笔记本是比较难装,以前电脑城新机都经常会遇到

网友:
找台电脑  把笔记本的硬盘 拆下来安装到台式机上  用ghost恢复个系统  完事把电脑关机  取下硬盘  安回之前的笔记本就可以  不用非得找dos启动文件

网友:
我都是这样装系统的,用硬盘盒格式化C盘并且创建DOS,再把风雨林那里下载的精简xp放在D盘,装回电脑输几条DOS指令安装xp,200M左右,安装后600M,内存占90M,用着很顺手

网友(2017-12-14):
装原版XP就行啊!搜文件名:zh-hans_windows_xp_professional_with_service_pack_3_x86_cd_vl_x14-74070.iso  序列号DG8FV-B9TKY-FRT9J-6CRCC-XPQ4G

网友:
为什么非得要DOS呢。如果实在不行的话,就把硬盘拆下来到别的电脑上GHOST上拷贝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