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种“b10k68度”电位器哪里有卖或怎么修。

楼主(2017-09-17):
这是在midi键盘上弯音轮的电位器,有炭膜的地方应该只有68度,10k。现象是无论在炭膜中的哪个位置,阻值一直会跳动。导致弯音轮数据在静态下都很不稳定。淘宝上找过好像没有,修又不知道应该怎么修。求助各位大神。

网友A:
我一般都是用机油参加汽油用注射器注入清洗一下,注入后反复转动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一般都是用机油参加汽油用注射器注入清洗一下,注入后反复转动即可。

我用的wd40,还是这样。

网友B:
没有嘛,就有普通的代用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嘛,就有普通的代用呗。

这样的话数据就不准了。不过或者可以这样:(10k/68)*n。n是普通电位器的碳膜角度数。不知道应该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电位器许多都是焊片铆接处不好,最好买些导电胶滴注解决问题。

我直接把表笔贴住碳膜测量,数值也是不稳定。但这可能是我的手有微动误差。